楼主(2012-05-17):
11KW空压机空载时能用星三角启动,压入,一点点气,0.4气压。停机时就不能再次启动了放完气又能,。全压启动没问提,。
只是全压启动时,全场的电脑灯全黑了,电脑重启。。
求解决方法!!!
星三角本来就不能重负载启动呀!

网友A:
是不是止回阀坏了,在0.4气压时,用手转一下皮带盘,看看能不能转动。

网友B:
1。压力开关没有把缸头里面的压力卸载掉或者储气罐上面的止回阀漏气。
2。压力开关有问题,接点接触不好!
3。空压器是要求空载启动的,有压力就是有负载,所以起动不了。
空压机是完全可以用星三教启动的!

网友C:
如果在0.4以上,星三角启动不了,电机不转。除非改一下。
在压缩机到储气罐的中间装一个卸载阀,在启动时,将压缩机和气罐分开了。这样就是空载启动了

网友D:
空压机应该是卸荷状态下启动的

网友E:
在管道中间装个止回泄压阀吧,启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一般空压机在缸头出气管处,都装有空载启动泄压阀,空压机达到要求压力停机时泄压阀开,把缸体内压力放掉,为下一次启动做准备,如果泄压阀失灵,就会引起空压机启动困难甚至烧坏电机。

网友G:
空载或者轻载的电机才适合星三角启动,那么大概有几种负载可以用星三角启动呢???
比如,空压机,水泵,还有呢????

网友G:
10楼的朋友,你说的是什么油泵,液压泵,还是别的?

网友H:
只要在低负荷条件下,异步交流电机(鼠笼除外)应都可以

网友G:
鼠笼的不可以,空压机不都是鼠笼电机吗?
我们公司的大水泵也是鼠笼电动机,而且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I:
在论坛里看见打广告的了,真稀罕。鼠笼电动机完全可以星三角启动啊。并且星三角启动的电机大多都是鼠笼的啊!△接法才行的,空载或轻载启动!

网友J:
检查空压机卸荷装置 包括止回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