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的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17):
求救!我用FX1N-60MT和英威腾的CHE100系列变频器做485通讯,现在发现程序在2800多步的时候无法通讯,但是把程序一点点删除,删到600多步的时候通讯正常,程序检查了好几遍,没有发现软元件之类有冲突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高手遇到过吗?

网友A:
呵呵;可能是程序中通讯部分用的寄存器在其它地方被占用了;

楼主:
可我查了好几遍程序也没有发现有冲突的地方
引用 网友A:
呵呵;可能是程序中通讯部分用的寄存器在其它地方被占用了;

可我查了好几遍程序也没有发现有冲突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救!我用FX1N-60MT和英威腾的CHE100系列变频器做485通讯,现在发现程序在2800多步的时候无法通讯,但是把程序一点点删除,删到600多步的时候通讯正常,程序检查了好几遍,没有发现软元件之类有冲突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高手遇到过吗?
走的是什么通信协议?FX1N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首先看看你的PLC是不是行货!再者就是检查你的程序是否有寄存器重叠使用的情况!比如通信中使用了D0,而你其他也使用了D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