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这是我在学习plc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个有关高速计数器的例子 里面有些问题不明白 望指教
这里面出现了子程序以及中断程序 子程序的调用我知道了 是主程序中的CALL0和CALL1调用的
而中断程序是怎么调用的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和执行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还望高手给予指点
这个程序我做过实验了 只有Q0.0亮 Q0.1和Q0.2都不亮 Q0.0大概亮40s就灭了
望高手指点 下面的图是整个程序

网友A:
你用的是12#级别的中断,12#是关于HSC0高速计数方面的,当CV(当前脉冲)=PV(预设脉冲)时,进入中断。

楼主:
请问一下 不同的中断事件是不是作用不一样 怎么查找那个中断事件是什么作用 还有 请有时间的高手帮忙看一下 这个程序有问题么 怎么实验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