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风向风速记录仪是使用风向风速传感器而研发的,在运用过程中传感器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以下是对风向风速仪传感器的故障原因分析:

(1)风速传感器:转动不灵活、有卡滞;风速示值为0m/s;风速示值与电接风风速指示值比较有明显的偏差;起动风速明显偏高;低风速时正常,风速大时不正常或明显偏低。遇到以上情况的时候可以进行如此分析,带电测量风速传感器,若有故障,更换传感器;发现有卡滞现象,拆卸传感器进行维护清洗或更换传感器;风速示值为0m/s,检查电缆线和电源供电系统有无问题,用备份设备联机,转动风速轴,假如轴转灵活,无明显噪声,则说明风速传感器转动部分工作正常,检查示值有无数据,有数据则检查其它部分工作是否正常、无数据,则风速传感有故障,更换传感器;用万用表检测室外信号转接盒中FS与地之间有无频率变化,没有则传感器有故障;用风向风速校验仪检验风向传感器工作是否正常。

(2)风向传感器:风向标转动不灵活、有卡滞;风向示值为239°不变;风向示值为0°;风向示值与电接风风向指示值比较有明显的偏差;风向个别方位值不正确;风向标转动但风向示值不变等等。带电测量风向传感器,若有故障,更换传感器;发现有卡滞现象,更换传感器或拆卸传感器进行维护清洗;假如为239°不变,信号开路,检查接插件和电缆;风向示值为0°检查电缆线和电源供电系统;用备份设备联机,转动风向标,假如能转动使风向示值为239°,则说明风向传感器工作正常,则检查其它部分工作是否正常;用备份设备联机,转动风向标,始终风向示值不出现239°,其它方位也常出现跳变显示,则说明风向传感器中有个别红外发光二级管有坏的,检查维修;用风向风速校验仪检验风向传感器工作是否正常。

通过以上方法对风向风速记录仪进行风向风速传感器的故障分析,通过故障剖析,采取最佳的方法来解除问题,保证风向风速仪在监测过程中能够做到时时准确的监测风向风速的变化。

网友A(2012-11-15):
学习了,多了解点处理方法对设备故障时会有很大的帮助,其实选择一个好的设备也是很重要的,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有不少风速测量仪的相关信息 http://www.fluke.com/fluke/cnzh/fluke-923.htm?PID=74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