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个很少有人懂?(20120518)

楼主(2012-05-17):
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
懂的出来聊聊!
主要是二极管的作用哟!
不懂的也顶顶哟!

网友A:
不懂,求解释

网友B:
这个应是!为了防止方向反掉吧!二极实具有单向导电特性!电只能从正到负!如果反了就不行了!

网友C:
可能是为了防止电池开路而造成电路无电

网友D:
呵呵 旁路二极管

网友E:
来顶帖的;
用在什么电路上呢?

网友F:
电池组坏掉一个时,也能工作,可能是在直流合闸,操作高压真空断路器用到吧

网友G:
防毒面具?

网友H:
6楼说的对 电池组坏掉一个时,也能工作

网友I:
具体用在什么电路上啊?

网友J:
好像没有用

楼主:
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个电池组用在ABB机器人上,用来给存储芯片供电,还有就是两块电池有7.2V ,这个电路就不能工作了,希望有高人出现!

网友K:
什么原理呢  怎么工作的

网友K:
8楼 坏掉的那组电池只能是有二极管的那一组吧

网友L:
还真没见过

网友M:
可能是稳压二极管或瞬态抑制二极管,保护电池防止电池被过充电。

网友N:
一组电池坏掉了,其它电池接入回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一组电池坏掉了,其它电池接入回路。
这只是个表面吧。。。如果只是这原因。。那他就押定并联那组会先坏?如果数据是重要到这样需要保护的。。那干嘛不三组都做这样的保护、或者加个小蓄电池来的安稳

网友P:
我猜此电路应该还有一路电源.

网友Q:
没见到过这样的东西。

楼主:
这个电池组只在控制柜电源关闭的情况下起作用,这种电池是不能充电的!

网友P:
照常规设计来说,此二极管应该起二路电源隔离的作用.但楼主给的电路图我实在想不出另外一组如何隔离??楼主是否可以确认此图无误?如果此图无误,看来晚上还的仔细想想看才行了.个人看法,权当抛砖引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照常规设计来说,此二极管应该起二路电源隔离的作用.但楼主给的电路图我实在想不出另外一组如何隔离??楼主是否可以确认此图无误?如果此图无误,看来晚上还的仔细想想看才行了.个人看法,权当抛砖引玉吧.

此图是用实物画出来的,绝对没问题。烦劳高手费心!这么给你说吧,还有一路电源也给板子供电,这路电源也给板子供电,知识,在哪路电源断开的情况下,这路电源才起作用。电源隔离,是不是怕那路电源给这组电池充电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M:
可能是稳压二极管或瞬态抑制二极管,保护电池防止电池被过充电。
同意!

网友S:
静待高手回答。

网友T:
确认是二极管吗

网友U:
高手回答

网友O:
弱弱的说下。。那不会只是电源指示灯吧。。。那就糗爆了。

网友D:
旁路二极管 这个和原理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比较常见 楼主有兴趣的话去百度一下就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了

网友V:
楼主就是高呀!!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弗莱明》也要拜师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
懂的出来聊聊!
主要是二极管的作用哟!
不懂的也顶顶哟!

一定是什么地方能错了??楼主你再仔仔细细检查一下,没有道理吗??

楼主:
再次说明:这种电池是不能充电的。
这个二极管肯定是起保护作用的,不知道具体保护什么?

网友X:
可能是电路要求要两种电压,一块电池可能是选用的

网友Y:
看来情况要等专家来说说。。。。

网友Z:
看来锁错了。再仔细研究下。

楼主:
板子需要的电压大于7.2V

网友Z:
http://www.solarzoom.com/home-space-uid-113587-do-blog-id-16153.html
找到了wangbingmei锁说的太阳能电池组上的案例,解释如下:
为什么在太阳能电池组件输出端的两极并联一个旁路二极管?
在电池因为遮挡而得不到阳光或者部分照不到的情况下,这块电池产生的电流会变小,因为电池板 内的电池的连接方式是串联,所以他们的电流是必须相同的,所以因为这个bad cell,导致了整个板输出的电流变小了,输出功率也变小了。但是其他电池产生的功率是不减少的,输出少了,只能“内部消化”了,消化的地方就是哪个bad cell,而产生 hot spot.

   旁路二极管就是为了在有bad cell的情况下,短路这个bad cell,而不影响其他的电池的输出。但是每个电池都加一个二极管,这个成本不是一般的高,所以一般是18个电池一个二极管

网友Z:
一般来说,串联电池组比较容易块的就是最末端一组。

网友P:
引用 网友Z:
一般来说,串联电池组比较容易块的就是最末端一组。
实际是有这情况,但这里我认为不可能是这个原因才这么做.对此贴,我始终怀疑是楼主有搞错的地方.还有一种情况我认为是此二极管提供一个电源通路,这样更换电池的时候不致于失电.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何此3个电池就这一个有二极管.

网友AA:
看不明白,又不像反馈信号

网友AB:
一头雾水,没见过!求后续解答!

网友AC:
虽然不理解,但是解释都觉得不满意。

网友AD:
楼主你的二极管是什么性质的二极管?只是普通的二极管吗?

网友T:
到底是什么原因接这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