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5-17):
本人有一台LGIS5 18.5KW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有时能运行一下,大多数情况一运行就显示"LGIS KEYPAD SELF TESTING"然后又自动跳回待机状态,有时待机时也会跳那故障,原先还以为是主板故障了,换了一块主板还是那样,把面板下来也不能工作,一运行就跳这一故障.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会冷冷清清呢?

网友A:
要说明故障代码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
按字面理解就是LGIS变频器健盘自检

网友B:
是面板运行的还是端子?最好是在没发生故障的时候设成端子控制,然后卸下面板用端子运行看会不会出现停机,当然这时候如果报警的话你也看不到,只能用万用表监控输出判断是否出现故障。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找块好的面板来试机最直观。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2020-10-13):
楼主有没有解决,我也收到一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