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请教前辈西门子PLCs7 200中的SM0.0有什么作用?

网友A:
PLC运行时总为1,就是常通触点。
在顺序控制编程时用的多。

网友B:
SM0.0 该位总是打开。这个是个使用位!PLC得电时运行时该位一直是等于1的!编程时就是使用作用!没特别用图!

网友C:
SM0.0常闭点输入,具体请参考200系统手册

网友D:
相当于三菱FX PLC中的M8000;

网友E:
CPU运行就一直接通,一般作为前导使用(200PLC功能块等不能直接和“左母线”相连),
其实也可以用一个M0.0位的常开和常闭并联,然后输出为M0.1,用M0.1代替SM0.0使用(当然其他的位也可以)。

网友F:
PLC得电时运行时该位一直是等于1,

网友G:
作用是运行监视,始终为1状态,当PLC运行时可以运用其触点驱动继电器,在外部显示程序是否处于运行状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CPU运行就一直接通,一般作为前导使用(200PLC功能块等不能直接和“左母线”相连),
其实也可以用一个M0.0位的常开和常闭并联,然后输出为M0.1,用M0.1代替SM0.0使用(当然其他的位也可以)。

网友I:
可以理解为一个常闭点

网友J:
通电后一直为1,通常调用子程序时用,其他也没其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