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请教前辈西门子PLC cpu226中的D/A模块的分辨率怎么选择?还有就是PLc运算周期怎么确定?

网友A:
这个选 择主要看你要什么样的信号输出类型!电流的还是电压的!点数是多点!来定!

网友B:
看系统的要求了
要求高了分辨率高点

楼主:
PLc运算周期怎么确定?

网友C:
CPU226没有自带模拟量的机型;要DA需EM235或EM232模块,分辩率: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