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检修三菱A70075KW欲充电电路用的可控硅型号   原来的型号被人撕掉了 看不到了 谁知道麻烦告诉声   三菱的变频器原来用可控硅代替接触器啊 今天才知道 整流是用的普通桥堆

网友A:
TL543J,前几天刚修过一台和你一摸一样的75KW,电压检测电路没问题 。我简单看了下,电路应该和500的没什么大的区别,经过5个串联的200K的电阻之后送到一个线性光耦7840(或7800),光耦输出至一个UPC4570的运放(700的不知道有没有,没细看),然后在输出到芯片1302。咸工好像发过500系列机器的图的,你找找看。

网友A:
不好意思,牛头不对马嘴了,你要可控硅型号,我看成了控制可控硅的光耦型号了

楼主:
现在就是一上电就报欠压  可控硅没问题  不知道他电压检测电路时怎么样的

网友A:
沿着我说的那几个大电阻查啊,那边是电压检测电路的出发点,电源驱动板的旁边还有块小的板子吧?就靠近那块小板的那边。

楼主:
我看了 有一个是四运放的IC 有一个是两路运放的IC什么型号忘了 我修的是三菱A700 75KW的应该是这两个IC的问题吧  这台机器才运行半年还在保修期呢 按里说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啊 他先前是运行报OC1 把机器拆回来了 检查下驱动没问题又上电试了下 就报欠压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你驱动板单独上电还是接模块了?如果不是试的整机,除了接500V到板子下面的2针插口外 下面还有个3针的插头必须引入交流380才行(其实就是辅助供电端RO,TO),否则肯定报警。

一句话,500v电容那引过来的500不是给电源供电的,只是给电压检测用的,你逛街RO。TO。不接500V肯定报欠压。

网友B:
电压检测是一只7800,是一只光藕隔离运算放大器,用数字万用表量它的6、7脚电压大概在1V左右!

楼主:
好像不是7800 是一个网上查不到的型号  我忘了

楼主:
我是把机器都装好了 上380电试的 RT也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