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同样是4平方的铜线和铝线,截流是多大,对比下。
  谢谢了。

网友A:
铝线的载流量,比铜线小一个等级吧。

网友B:
十下5,百上3,意思是10平方以下的铜线每平方5个电流,100平方以上的铜线每平方3个电流,铝线算一半
所以铜线20A,铝线10A

网友C:
小笨熊老师真有才!

网友D:
把铜线直径乘1.28就是铝线直径,也就是说如果原来铜线直径是1mm,用铝线代替时铝线的直径要达到1.28mm,这样互代两者的电阻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