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请教前辈PLc运算周期怎么确定?

网友A:
PLC自己确定............有些PLC是指定M秒执行1K步,有些PLC是把里面的程序指令要多少微秒相加成的.

网友B:
扫描周期是PLC本身自己的技术参数

网友C:
   如果是指程序扫描周期的话,知道台达PLC,在程序运行时,能够指示出或读出“扫描周期”值。

网友D:
与CPU的执行速度及你的程序步数有关;当然有的可以设成固定扫描周期;

网友E:
如果你要很详细了解必须看手册。
知道大概,可以从机器里调出当前周期,及最大周期时间

网友F: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使用者,知道这个也没有用,知道要用扫描周期的用处了,也成了高手了。
不好意思。我到现在还没有用到什么扫描周期的问题。那是PLC厂家的事,与我无关。我的做法是:不好用,换一家品牌OK。

网友G:
楼上说的是啊,一般使用者不用关心PLC的扫描周期的,你知道了也没用,只要老老实实的把程序写好,让PLC运行就好

网友H:
楼上说的是

网友I(2020-07-21):
说的是生产周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