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变频器的输出端一般都安装电抗器,在某些场合下能够减少对电机的损伤。但是,有时即使安装了电抗器仍然会出现电机定子损坏的事故。
  大家知道,导致电机定子烧毁的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的PWM电压在电机端产生了尖峰电压。这个尖峰电压是由于电机的驱动电缆的阻抗与电机的阻抗不同,因此在电缆与电机的界面上发生了阻抗失配。按照传输线的理论,在阻抗失配的位置,电压波产生会产生反射,反射波与入射波叠加,产生了尖峰电压。
  按照这个理论,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一个电抗器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电缆与电机的界面上阻抗失配的情况没有出现任何改变。
  实际测试也证明了这个观点,如图1所示。安装电抗器后,尖峰电压的幅度不仅没有降低,并且变宽了。但是,电压变化率du/dt变小了,这是一个好处。因为过大的du/dt会加剧电机绝缘的损伤。
  图1 变频器安装输出电抗器对尖峰电压的影响
  虽然解决变频器损伤电机的规范方法是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DVF滤波器,将PWM电压波形的脉冲上升沿延长,消除产生尖峰电压的条件。或者在电机的电源输入端并联安装一台SVA尖峰电压吸收器,将产生的尖峰电压吸收掉。www.dqjsw.com.cn
  但是,考虑到这个客户的特殊情况,也就是他们已经花费了较多的费用在电抗器上,如果将电抗器全部报废,会造成浪费。专家提出了一种利用原来电抗器进行改进的方案,也就是在原来的电抗器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电路,使其效果接近DVF滤波器的效果。增加的电路封装在一个金属盒内,有三根导线输出,使用时将这三根导线与电抗器连接即可。我们称之为“电抗器功能增强器”。全部成本很低,仅相当于DVF滤波器的20%。
  使用后,电机不再损坏。
  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电抗器并不能确保消除电机损伤隐患。规范的方法是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DVF滤波器,或者在电机的电源输入端安装SVA尖峰电压吸收器。

网友A:
哈哈,有意思的开题。有意思的1楼回复。关键是开题者没有把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加的滤波环节,在道理上讲清楚。而是说加了个“金属盒子”(宝贝呀),在技术层面将这个,有点忽悠人的感觉了。

问题1::为什么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了电抗器,电机输入电压骤变成了1100V呢?怎么升上去的呢?

问题2:为什么增加了一个“电抗器增强器”就使电机安全了?怎么安全的?气吹的?还是有道理的?道理在哪呢?

网友B(2013-03-14):
你就扯吧你,弄懂了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