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看手册的地址是2000H,我用电脑的modbus调试软件,传2#10010给2000H,变频器会正转运行没有问题。但是用PLC和变频器modbus通信是,西门子的指令直接找不到从站2000的modbus地址,启动MSG指令,后面直接报错。提示:从站不支持在该地址处所请求的功能:请参阅"使用Modbus主设备指令"帮助主题中的所需Modbus从站功能支持表。

别的变频器都是00001   30000  40000什么的,也没见modbus地址有2开头的,怎么和台达变频器做modbus通信呢?

网友A:
根据你的变频器通信地址表,举个例子如下:
假如你要启动变频器,那么你PLC程序里的Addr里应该填写的是:
2000H化解为10进制是8192,MODBUS保持寄存器是以40001开始的,也就是说40001对应的实际地址就是0000H,即就是10进制的0000,那么2000H(即就是十进制的8192)对应的就是48193,所以Addr里应该填写的是48193,数据应该是2#0000000000100001,16进制就是16#0011,这样变频器就会启动并正转!西门子这个MODBUS RTU库做的实在不怎么的!可以自己编写库!QQ149034219

网友A:
你看到你的截图没:报错了,错误代码是
101= 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
你直接填写的是2000,默认是0开头的离散输出类型的寄存器了,但是根据你变频器的地址表,2000H应该是保持寄存器,所以应该是4开始的寄存器!而非0开始的,更不可能是只读的2开始的或者3开始的寄存器了

网友A:
好好琢磨琢磨MODBUS RTU吧!你还没有把MODBUS RTU理解透彻!

楼主:
谢谢师傅的指教,明白的了

楼主:
提示错误?

网友A:
错误代码: 0=无错误
                    1=响应校验错误
                    2=未用
                    3=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
                    4=请求参数错误(slave address,Modbus address,count,RW)
                    5=Modbus/自由口未使能
                    6=Modbus正在忙于其它请求
                    7=响应错误(响应不是请求的操作)
                    8=响应CRC校验和错误

                101= 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
                102= 从站不支持数据地址
                103= 从站不支持此种数据类型
                104= 从站设备故障
                105= 从站接受了信息,但是响应被延迟
                106= 从站忙,拒绝了该信息
                107= 从站拒绝了信息
                108= 从站存储器奇偶错误

网友A:
就这么做!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百忙中给我解答,问题解决了,我监控PLC输出的代码是对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百忙中给我解答,问题解决了,我监控PLC输出的代码是对的。谢谢。
不客气,好好学吧!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B:
额,学习啊学习,最近也在看modbus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
你肯定属于灌水的!每次回帖都是这4个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