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我们单位修了一台加工中心的主轴箱,前期我们把线和机械的都拆了,现在要是主轴箱所以按原来的恢复完线后出现选择x轴给是能后y轴自动走不停直到切断使能才行。这是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点秘境吧

网友A:
是什么系统的/描述清楚一点啊,你是不是把参考点的线搞混淆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中午急得我描述不清楚。我重新传完程序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