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7600维修

楼主(2012-05-18):
接修一台普传PI7600变频器,测量R  T  S和U  V  W短路,拆机6只K40T120炸开,三相桥MDS35F-16短路,A3120坏,Z4 Z5等短路,就连线路板部分烧坏。把元件换新后,线路修复,不装6只K40T120,接540V电源,测6路驱动输出,发现有一组还有问题,查A3120不正常,换新测量,6路正常。装上6只K40T120,接380V电压,三相输出电压平衡,接上负载运行正常。

楼主:
各位师傅看了我的维修后,有什么不对,请多指正,谢谢了。

楼主:
想和各位师傅交流维修经验,提高维修水平,希望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步骤是对的,六路脉冲正常以后,再装模块试机。
提个建议:逆变供电,先串灯泡试机,测输出正常后,再恢复原供电,更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