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解释PLC控制电路,尽量详细点。小弟谢过了了。

楼主(2012-05-18):
求前辈解释PLC控制电路,尽量详细点。小弟谢过了了。

网友A:
没程序,只接线图想说明什么;

楼主:
解释PLC控制电路,

网友B:
有点不习惯,线圈怎么都在上面啊?

网友C:
你的这个电路好像不规范吧。

网友D:
开始还以为是电路图呢!

网友E:
电路图画法不规范,常开触点水平放置在上面,垂直放置在左边;常常触点水平放置在下面,垂直放置在右边。
继电器线圈应该放置同一边,一般都是放在下面。

网友F:
看的不适应

网友G:
看的有点郁闷!非标中的非标画法啊!

网友H(2012-07-19):
是挺别扭的,看着是双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