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修改回去,软件开始默认的水平间距是40,垂直间距是20,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点完别的图纸,再回来这个整数后面就有小数点了,怎么修改都改不回来整数了,很不爽,求师傅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单位表示的问题?

楼主:
什么单位表示的问题,我不知道从哪设置
采用图上的40.0000画图,线与线的间距大到屏幕上只能出来一个线,其他两根线全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B:
CAD插件?缩放下图试试

楼主:
就是AutoCAD Electrical 2010版本的

楼主:
怎么修改这个间距
这张图就是我发第一张图时用的40.0000的数据画的三相线,间距大的不能再大了,不知道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