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做一个玩具小车,使行进速度达到2m/s,如果设计轮子直径为3cm,若想要达到2m/s,轮子需要转速约为1275rpm,用步进电机能实现么?用什么型号的呢?驱动力啥的够么?望高手给予解答啊~~~跪谢~~~(想要保证控制精度,貌似伺服电机不是很好用?那加大轮子直径?)

楼主:
求解答呀~~~求解答~~~

网友A:
多大的玩具啊?用什么控制的,我以前用过单片机控制过,不过速度没有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玩具啊?用什么控制的,我以前用过单片机控制过,不过速度没有那么快……
没要求多大,不过一般玩具也就200*120*80mm左右吧。就是用单片机控制,要求的这速度让我有点抓狂...这速度是根据一般人的步行速度来定的。。。

网友B:
也有3000转的步进的。找一个高速步进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看之前一些帖子还有说法不是说步进电机转速都很低的么?再者,不是用脉冲来控制的么?也就是说给的脉冲频率大了转速就上来了,可是电机的驱动力还能够让小车跑起来么?用个什么型号的比较好呢?

网友B:
你自己在网上搜一下高速步进电机不就知道了吗?你做什么鸟网民啊,哈哈,别见怪,我笑话的了。自己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在网上搜一下高速步进电机不就知道了吗?你做什么鸟网民啊,哈哈,别见怪,我笑话的了。自己搜吧。
做为网民,俺确实很不合格啊表情搜了一上午居然都未果,搜到的稍微靠谱的就是一些卖家,然后联系了下,告诉我资料上没有写转速,
疯了0.0,我现在想知道,用齿轮搞一下可以不?一般地面摩擦系数是0.02的说,滚动的应该更低吧?疯了,难道没人了解点详细问题么?

网友C:
楼主是要带动多大负载的?步进电机到1000rpm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取决于驱动器性能,以及你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