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我厂里有两台同型号,同功率的变压器,在单台运行时无功补偿可达到0.99,可是当两台并网运行后,两边功率补偿都很低,只有0.68,请大家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两台变压器是两个小系统。电容柜的补偿控制有个信号问题。两台并网运行后电流和电压的相位会有所不同,这样电容柜就很难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那如果想把握功率因数提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为什么要两台并网运行呢?分开不就好了。两台并网运行电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电容柜的控制器的电流信号肯定是有问题。最好就是分开运行。

网友B:
你怎么控制的啊?你试试在每个变压器低压出口处加电流互感器。接上信号试试。你最好说说你现在是怎么配置的电容柜的。

网友C:
看来你的并网的效果不是很好,单台运行说明你的负荷刚好,并行运行应该增加无功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控制的啊?你试试在每个变压器低压出口处加电流互感器。接上信号试试。你最好说说你现在是怎么配置的电容柜的。
  我们这是两台2200KVA的变压器,每台变压器配置补偿柜5台总功率为1250Kvar,单台运行时补偿柜一般只投入三台功率因数就可达到要求,
  现在是由于有一台变压器电流达到3200A,使变压器温升过大(达到了75度了),所以才并网运行,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把那台3200A的变压器的负载调一部分到另一台去。不然功率因素就是个问题。因为电流的信号是有问题的。而且电容补偿不了,无功电流也大。

网友D:
把两台变压器分开负载,分别加电容补偿

网友A:
如果一定要并网运行。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高压柜里取电流信号。一定要在两台变压器前的高压柜里取。

网友B:
你电流信号在那里取的了?

网友A:
向2200KVA的变压器的高压柜,一般是KYN中置柜。中置柜上都有电流表。电流信号就可串在电流表的回路中。不个电压要和电流要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