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我用GX编写了状态图转移图所对应的梯形图,能不能反过来生成状态转移图,以为我在GX上只会编写梯形图程序。

网友A:
用的是哪个系列的PLC,FX的支持在梯形图和SFC之间转换

网友B:
如楼上所说,“FX的支持在梯形图和SFC之间转换”,可参见:
FX2N步进梯形图转SFC程序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42507

网友C:
没有问题!不过要注意细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