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各位前辈,浪涌保护器的接地可以和用电设备的接地共用吗?我们单位某栋楼的浪涌保护器接地是接在建筑物的钢筋上,而该楼所有电脑的接地线也是引到了这根,浪涌保护器接地到建筑物钢筋的连线上。这样在泄雷时是否会对电脑造成损害呢?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 http://www.bjhayb.com

网友B:
等待高手!

网友C:
是可以的。关键是接地电阻要经常测量一下,安全才能有保障。而且接地电阻要低于10欧姆。

网友D:
反正我是不敢。远离避雷针。哈哈,真要是打起雷来,能把雷电的泄漏电流引到设备外壳上来了。那多玄呀。怕怕...

我就见过南方地区赶上雷雨季,结果电器柜被雷击到了。电机的控制器全部完蛋。据介绍,那个控制室是个平房,没装避雷设备,结果一个雷过来,进了室内,把电器柜当避雷器了。因为电气柜外壳是接地的。好家伙,可倒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浪涌保护器的接地可以和用电设备的接地共用吗?我们单位某栋楼的浪涌保护器接地是接在建筑物的钢筋上,而该楼所有电脑的接地线也是引到了这根,浪涌保护器接地到建筑物钢筋的连线上。这样在泄雷时是否会对电脑造成损害呢?
现在盖房子的规范就是这个。我没有查这个,好像是标准吧。但是,我认为,为了保险起见,在雷雨天一定要关闭这些电气。找清净地方去歇着,待雨过天晴再回来上电干活。哈哈。比较安全的。

网友C:
板主说的有道理。所以对电子设备就要求更高。一般对接地线颈有严格要求不能小于16mm平方。在设备前多装几套避雷装置和浪涌保护器。

网友C:
说到防雷,我们经常遇到电柜被雷击的事。一般都是没装避雷器。和接地不良。82年我在湖南怀化石油公司。因那里是山区。雷击特别历害,有一次把停在铁路专线上的60吨油灌车击燃了。幸亏及时扑灭。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引进了美国的一种技术。消雷器。效果不错。不过不足的地方是我们油库没有了雷击。但周边雷击照样发生。所以要消和引同时进行,才能更安全。

楼主:
感谢众位前辈的回答,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如果电子设备可以和浪涌保护器共用接地的话(这根电脑总接地线连到浪涌保护器接地线上的线,一看就是后面谁加上的,不是原来安装时就有的),那么当浪涌保护器泄雷时为什么就不会走这根电脑接地线把电脑击毁呢?难道是说浪涌保护器接到建筑物的钢筋上是总等电位联接了的原因。

网友C:
如果是接接到建筑物的钢筋上,这就要看它的接地电阻是不是在要求的范围内。如果是问题不大。如果不是那就难说了。

网友E: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F(2014-01-14):
我认为,泄流是一种办法,电缆线径有限,耐压U=I*R,但电流大小不可预测,就是说最安全是等电位接地网;
泄流对对低电阻要求很高,等电位网则趋向于减小电压差(共地),谁优谁劣大家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