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红外测温仪有很多的应用,下面详细分析一下红外测温仪的几个应用场合。

  1、为什么要使用红外测温仪?

  红外测温仪在使用中具有便捷的特点:红外测温仪可快速提供温度测量,在用热偶接触式温度计测量一个渗漏连接点的时间内,用红外测温仪几乎可以读取所有连接点的温度。一般红外测温仪坚实轻巧,在工厂巡视和日常检验工作随时都可携带。

  红外测温仪测量温度相对精确:红外测温仪精度一般在1℃以内,这种性能做预防性维护时特别重要,例如监视恶劣生产条件和将导致设备损坏停机的特别事件时。用红外测温仪,可快速探测操作温度的微小变化,在其萌芽之时就可将问题解决,减少因设备故障造成的开支和维修的范围。

  红外测温仪在使用中比较安全:红外测温仪能够安全地读取难以接近的或不可到达的目标温度,可以在仪器允许的范围内读取目标温度。非接触温度测量还可在不安全的或接触测温较困难的区域进行,精确测量就象在手边测量一样容易。

  2、红外测温仪在暖通和制冷行业的应用

  在HVAC/R(供暖、通风、空调和制冷)行业中,红外测温仪已是安装与维护人员最得力的助手,在HVAC安装与维护中,他们使用红外测温仪主要测量以下项目:

  1、 测量制热/冷冻水管道隔热层温度;

  2、 测试隔热回水管;

  3、 测试熔断器和母线接头;

  4、 测试电气接头;

  5、 测试轴承;

  6、 检查液体循环加热或冷却应用;

  7、 测试水加热器的隔热;

  8、 测量栏栅、出风口或散流器的排放温度;

  9、 检查固定式节流器或配备毛细管的蒸发器上的过热情况;检查配备膨胀阀的蒸发器的空气:空气系统中的过冷情况。

网友A:
我平时也喜欢使用红外线测温仪测量设备运行中的温度。

网友B:
红外测温缺点是对测试点有要求,不能反光,最好是吸收光的表面,而且照射距离、角度也有要求。

手上有一个手持式的红外线测温仪,找乐的是,上星期5,一同事到我办公室,非常客气的问,能不能用一下那个测温度的仪器,我很惊讶,干嘛这么客气呢?平时我们很熟的。他告诉我,他想测一下自己是不是发烧了。哇靠,让我想起了10年前的非典,当时我们就是用这个仪器测试看谁发热了。搞得好紧张呀。于是拿出这个仪器,在他的太阳穴照了一下,显示并锁定温度:39度;啊?真的烧了?!我在自己的太阳穴照了一下,35度;为了确认这个仪器没问题,我又来开一位同事,太阳穴照了一下,35度。得,那个39度的同事顿时情绪紧张起来,回家了。今天也没上班来。

看看红外线测温够灵。嘿嘿

网友C:
 红外线么~~

网友D:
这东西老贵了,我们单位说要买一个来测马达温度。晕!8、9万的东西丢了怎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