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各位大虾好!
              西门子6SE3013-4BA00出线开机横线和报警F011    检查发现电源部分几个电容漏液,更换后故障依旧。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F011是代表什么?谁有操作手册?

楼主:
注明:应该是更换电容后,有时开机一条线有时正常,然后显示F011

网友A:
F011过电流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电缆、电动机绝缘下降、编码器连接不牢或IGBT模块损坏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