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三菱A7O0 75kw上电就报欠电压检查电源没问题   预充电电路是用可控硅代替接触器短接限流电阻整流就是用普通的三块整流二极管 现在问题是一上电就报欠压 可控硅测了没问题 我问技术员他说报欠压可控硅触发信号就封锁了   可控硅不动作怀疑是电压检测电路问题 想了解下充电电路 最好有三菱电压检测电路原理图  请教大侠们

网友A:
上电欠压跟可控硅一点关系都没有!主要检查7800那个器件的6、7脚电压,正常在1V左右!它就是检测直流母线的电压,7800的第2脚是电源的P端经过几只大阻值的电阻然后对地分压,3脚是接电源的N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