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步进电机的转速问题

楼主(2012-05-18):
做一个玩具小车,使行进速度达到2m/s,如果设计轮子直径为3cm,若想要达到2m/s,轮子需要转速约为1275rpm,用步进电机能实现么?用什么型号的呢?驱动力啥的够么?望高手给予解答啊~~~跪谢~~~(想要保证控制精度,貌似伺服电机不是很好用?那加大轮子直径?)求解答啊~~~在机电一体化里没声响啊~~~

网友A:
步进的速度应该达不到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的速度应该达不到这么高

貌似如此所以我在考虑用齿轮传动把转速提上来可以不?怎么问的问题太傻还是太尖端?为什么这么冷清呢

网友A:
齿轮传动把转速提上来是可以的。
具体用什么型号,的根据你的负载要求来确定。
今天是星期六,高手都休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传动把转速提上来是可以的。
具体用什么型号,的根据你的负载要求来确定。
今天是星期六,高手都休息了。
负载那也就是摩擦力了。。。还有别的啥么?确定也就是用转矩和功率来说呗?
那明天周日。。。高手。。。

网友B:
选扭矩大一点的,电机转速可达1500rpm,我们的机床就这样用的,快速移动速度可达5米/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扭矩大一点的,电机转速可达1500rpm,我们的机床就这样用的,快速移动速度可达5米/分
机床...那是多大电机啊...我做的只是玩具小车,貌似...电机会不会太大了?型号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