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在变频器里如果整流部分是可控的,那么就需要给晶闸管一个触发信号,势必需要一个电源吧
变频器的电源都是直流母线供电的吧?那控制板的这个触发信号是如何产生的呢?没电呀

网友A:
如果三相整流桥是可控硅,那就还得有一个小功率的整流模块,这点可以参考西门子和科比的大功率变频器,首先它是通过小功率的整流电路让整机供电,直到机器自检正常,然后触发可控硅工作!如果可控硅是起到旁通充电电阻的作用,那就不需要单独的整流供电了,这个可以参考一下三菱和富士的变频器!

网友B:
常见小功率变频器三相整流模块,一般不是可控硅的。启动时由充电电阻和继电器配合完成。

网友C:
针对可控整流的变频器,一般都有一个外部供电电源端子外部对追装置可以直接DC24V供电。也可以通过内部的整流电路(辅助电源)供电。

如果采用内部供电,必须要先给变频器的交流输入端子接通电源,否则内部电源无法供电。而外部电源供电,就无所谓了。

网友D:
控制整流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控制整流器有什么作用?
这个主要是可以自动的稳定直流母线电压(电机在电动状态),还可以在变频器超过一年以上没通电时,用于给直流母线电容预充电功能,省去了外部的预充电电路。

正常状态,其实可控整流器,一上电,也是把触发角开到头的。和不可控的二极管整流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