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新乡振特振动电机产品知识普及:调速电机振动电机设备维护细则
 调速电机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周围的工作环境条件较差、地面不整洁,时间一长,由于带电以及电枢的吸气作用、电机电磁的吸引等原因,很容易使尘埃、纸毛、金属屑等进入电机内部,黏附于离合器电枢的内孔和磁极转子的表面。一旦积累过多便会堵塞其间的空隙,使磁极转子与异步电机同速旋转,出现印刷高速"飞车"、转速无法调整的现象,严重时甚至损环电机转差离合器控制装置的有关元件。因此,对于胶印机滑差电机,应每年定期拆下对其边行除尘清洗,以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胶印机的电气系统因保养不善常会出现以下故障。

  .主传动电机运转不正常

  滑差电机在运转过程中会剧烈振动,引起轴承发热。拆开离合器电枢与磁极转子,检查电机的轴承是否严重缺乏润滑油脂,而造成轴承严重磨损,电动机的运转性能下降。此时需要更换已损坏的轴承,并加注好润滑油脂。正常情况下,应对这部分机构的所有部件进行一次清洗、加油,以保证主传动电机的正常运行。

  .主机转速周期性下降

  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机械部分发生了故障所引起,胶印机的胶辊比较多,每根胶辊靠轴承来支撑转动。如果某根胶辊的任何一端轴承发生了故障,都可能使主机的转速周期性地下峰,严重时,主机转动会更加困难,应立即更换轴承才行。另外,应该注意主机各滚筒包括印-版-,橡皮、压印滚筒)的轴承及其润滑部位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如果发生故障同样会影响印刷速度。

  .胶印机升速后机速又逐渐下降以至停机

  出现这种情况,需要观察胶印机电气柜里的电流表指针的变化。如果其指示电流急剧增大,则主电机的热继电器等过载保护装置必然会产生保护动作,使主电机断开三相电源而停止运转。这时需要认真检查主电机回路的有关接线元件及主电机的交流接触器,胶印机电气柜里的所有热继电器等过载保护装置的接线部位是否松动,接触是否不良而发热。如果这些部位有问题,则会在主电机增速后,由于电路中的导线和元件接触不良使电流迅速增大,而引起保护性的停机。当胶印机运转速度较低时,由于主电机的工作电流较小而不会发生机速逐渐下降以至停机的情况,但是,当胶印机升速时,用电负荷大,电气元件的故障就会显露出来。

  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可以看到胶印机电气柜内的接线端子由于导线接触不良而发热,甚至在连接处出现氧化物层,导线的绝缘外反烧焦变色,这些问题都会严重影响主传动电机的正常运转。这时需要操作人员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如清理接线端子和导线的接触面,紧固接线螺钉,去除烧坏了的导线氧化物层,更换损坏严重的接线端子等。

  .主传动电机运转时噪声较大

  为了调整滑差电机动平衡,其电枢和磁极转子的两端分别装有配重装置。如果这部分装置稍有松动,那么滑差电机在高速转动时就会偏离原釆的位置。故障如果发生在主传动电机的外瑞面,就会造成电枢和磁极转子的局部摩擦,使噪声加大。这时就需要停机修理,恢复电枢和磁极转子的动平衡,并重新找好原动平衡配重的位置并将其固定好,使主传动电机正常运转。

  .主传动电机制动电磁离合器烧毁

  必须保持胶印机制动离合器的磁轭、衔铁、摩擦片等部位的清洁,无油污和任何杂物。 无论任何电气元件,如果黏附上过多的纸毛、尘埃和金属屑等杂质,工作时间一长,就容易使电气元件发热、接触不良,而且摩擦片中的这些杂质加大了离合器在不吸合上作时的摩擦负荷和损害。此时,电气元件由于接触不良而不吸合,使其温度升高,制动电磁离合器线圈的绝缘便会过早受到损害,以致最后被烧毁。因此要特别注意维护保养,定期用毛刷蘸汽油刷洗摩擦片等部件上的油污等杂质,对胶印机电气柜内所有电气元件上面的纸毛、灰尘等杂质进行清理,以利于离合器散热通风,减少损耗,降低工作温度,延长电气元件使用寿命。
                                                      www.zt188.net  --振动电机厂家振特提供!
www.zt188.net振动电机www.zdscj.com振动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