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对主题帖“这个很少有人懂?”的回复
   在网上看到这一主题帖。本想直接回复,但回复贴无法贴图,只好发帖给与回复。该帖的内容如下:
    我的回复:在一般情况下,用二极管象图示的方向与电池并接,其二极管是不起作用的,其原因为,二极管是反向并联与电池的,即电池的电压使二极管处于反相截止状态。无论该支路的电流方向是正(电流由正极经负载流回负极)或是负(电流由负极经负载流回正极),由于电池的电压不变,故二极管始终处于反相截止状态。
那么加这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可能是与二级管并接的电池容量小或内阻大,而该支路的电流大,加此二极管已起分流保护该电池作用的。见下图:
    电池都是有内阻的(Ro),当回路流有电流时,电池对外的端电压,会随着电流的增加而下降(即U=E-Ro•I),当Ro•I <E时,U值>0,二极管反相截止。但当Ro•I >E时,U值<0,二极管正相导通。使U≡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多余的电流通过二极管流出,即起分流作用。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情况是在该支路的电流是由B点,经3个电池,再由A点流出的情况下,电流过大,二极管将起分流作用。在相反的电流(由A流经3个电池到B)时,由于二极管始终处于反相截止状态,故二极管是不会起分流作用的。
   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如有不同意见,可提出,大家共同分析探讨。谢谢!

网友A:
我提不出看法,但支持一下楼主的帖子。

回复贴可点“点击此处切换至完整回帖模式”贴图;
不过,我认为这种独立的分析,另起一帖,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贴可点“点击此处切换至完整回帖模式”贴图
学习了。谢谢版主!

网友B:
楼主正解!支持这个分析。

网友C:
楼主,从理论上来说,你的分析不错,我也这样想过,可是你结合实际情况仔细想想,如果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此3个电池还会有用不?此时的电流会是多大,3个电池将会是什么情况,同时为何就此一个电池并了一个二极管?而不是3个都并?
对原贴,我的看法是可能楼主没有考虑到多层pcb板,可能画错了图,或者那个根本不是二极管,否则实在很难解释对此一并无其它元件的串联电路,就单单这一个电池并了个二极管!而不是三个都并.除非此一电池和其余二个不同,象原贴有些朋友所说的那样此电池是一个太阳能电池,但看原贴楼主所说,这三个电池应该是一样的.当然,这里我们要排除原设计的确是对的,否则恐怕我们都被玩了一把.哈哈.

网友D:
我是发此贴的人,看见楼主的回复了,似乎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