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0A100A的初次使用

楼主(2012-05-18):
本来旧的伺服器型号是PZ0A150HP66SH0 ,配套使用的马达型号是P60B18350HXV20 由于旧的驱动坏,现在用PY0A100A的取代不知道行不行,我们装上去的时候就是现示“8”....求高手解答一下该如何做.

网友A:
这个不一定能适配,咨询一下供应商;

网友B:
菜鸟请教下 PY0跟PY2的使用手册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C(2012-09-06):
型号P60B18350HXV20 的电机,是绝对值的式的电机  只能用PZ0A150H 或者 PY0A150H的驱动器来驱动的。而PY0A150A的驱动器是驱动增量式的伺服电机的,例如驱动P60B18350HXS00的电机。

网友D(2012-10-15):
请问一下这个型号的伺服驱动器显示“1”是什么意思?我手上没说明书,找不到网上下载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E(2012-12-30):
这个维修很简单的,艺鑫电器维修部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