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微电脑时控开关控制三相5匹空调,应该这样安装?

网友A:
就控制启动开关呗!难道还去控制压缩呀???

网友B:
微电脑时控开关控制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2楼说法

网友D:
加个接触器;
1.5P的空调可以直接带;

网友E:
用时控开关控制交流接触器,由接触器控制空调电源。

网友F:
控制了电源,怎么控制启停。我认为用开关量并在启停按钮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控制了电源,怎么控制启停。我认为用开关量并在启停按钮上。
这个方法好!用开关量并在启停按钮上具体怎么实现呢?请老师指点!可不可以直接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加中继并联在起停按钮上?

网友H:
用时控开关控制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由接触器控制空调电源。这样你明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时控开关控制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由接触器控制空调电源。这样你明白吗?
你只控制空调电源有用吗?即使空调有电了它也不会自动工作啊?关键问题是怎么能控制空调的启动、停止信号。你说对吗?

楼主:
控制空调电源就行了,信号可以用手动控制就行了。

网友I:
只能控起动,本身空调就有定时功能。。。。

网友J:
他只是用时间控制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