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请问:变频器和电机的选配是多少啊?是70%吗?即10KW的变频器配7KW的电机吗?

网友A:
哇,跑到这里来法专业问题的帖子了?我不这么选,而是可丁可卯的按电流来选配。省钱呀。

网友B:
呵呵;与你具体的负载及变频器的性能有关;

网友C:
一般变频器有标有适用的电机功率的,照那个选就没问题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相同功率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讲解!

网友E:
最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