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一道电路分析计算题求解
 见下图:电池E为5号电池(1.5V),并接10Ω电阻时,用电表测量,其电阻电压=1.3V。下侧电池为3块1号电池共4.5V(内阻可视为0)。在电池E串接一电阻Rx,又并接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0.7V,反向稳压电压值待求。
问:1、该回路如通以正相电流(即图一)且电流值>100ma时,为确保电池E的电流=100ma,串接的电阻Rx=?
2、该回路如通以反相电流时(即图二)且电流值>100ma时,为确保电池E的电流也=100ma其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应选多大?

网友A:
惭愧  在大学时上这种课都在睡觉  但是楼主你说的并接和串接 要说清楚呀 还好有图

网友B:
这题出的,到底是求Rw?还是Rx?Rx不是5号电池E的内阻吗?

楼主:
回2楼:求的是Rx,而不是RW。Rx不是电池E的内阻,而是与它串联的电阻,请细看题目说明。

网友B:
哦,Rx=3欧姆,稳压二极管等于1.9V。条件那个5号电池的内阻为3欧姆。哈哈,我做对了!

楼主:
回4楼:Rx不是电池E的内阻,而是与它串联的电阻。Rx=3欧求的不对,稳压管稳压值=1.9V也不对了,你仔细琢磨琢磨再算算。最好将分析与计算过程写出来,让大家分析,看看错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4楼:Rx不是电池E的内阻,而是与它串联的电阻。Rx=3欧求的不对,稳压管稳压值=1.9V也不对了,你仔细琢磨琢磨再算算。最好将分析与计算过程写出来,让大家分析,看看错在哪里
啊?不对吗?为什么呀?记得上学时,电工的题,我总是做错了。哈哈。我认为做得对呀!

第一个,你说电池并联一个10欧姆电阻,电流是100mA,电压是1.3V,那电池的内阻就是3欧姆了。

第二个,问题1,它是0.7V与1.3V的并联,相减后,降在Rx两端的电压是0.6V,Rx=3欧姆加上电池的内阻3欧姆,限电流为100mA。

第三,同理,不赘述了。

楼主:
回6楼:对于你的积极参与,本人深表感谢!原题目“电池并接10欧电阻,测得电阻电压=1.3V,此处多写了电流=100ma(电流=100ma是后面的2问里用到的电流)”,现已修改,求电池内阻的解法如下所示:请见电池E并接10偶电阻的电路图:
   由上图可列:  Umn=E-Ro•I ……(1)
                Umn=10•I    ……(2)
      已知:Umn=1.3V  由(2)式可求:  I=1.3÷10=0.13 A
         又知:E=1.5V  I = 0.13 A  由(1式)可求电池内阻:
       Ro=(1.5-1.3)÷0.13=1.54Ω
     即电池E的内阻=1.54欧,你再试试怎样求Rx与稳压管的稳压值=?

网友B:
哈哈,你出题开始出错了吧,现在变了10欧姆电阻的电流是130mA了?那你为什么要搞小数出来呢?这样算着都麻烦呀?搞个正数的出来,简单算下不就得了,其实你这题主要是概念问题,只要电路分析对了,计算不是有计算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