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我们单位有一台机床系统是西门子840d的,机床启动后主轴使能加不上,按控制板面板上的主轴使能绿色键灯亮了但是显示器上面的主轴使能标志还是红色,动主轴会显示缺少主轴使能。这是什么原因啊?大侠们给我出点主意好吗?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有报警的,把报警文件调出来看一下

网友B:
可以查plc使能加不上的原因。

楼主:
没有报警,上面有主轴润滑异常但我觉得这不影响。我想明天用电脑看看plc程序

楼主:
没有报警,上面有主轴润滑异常但我觉得这不影响。我想明天用电脑看看plc程序
,但怎么连接电脑呀在一个参数设置不太肯定。

网友A:
主轴润滑异常就是报警啊,加润滑油吧,840D的PLC程序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C:
对的~把报警文件调出来看一下

网友D:
主轴润滑异常这个报警必须解决,你可以检查一下主轴润滑的一些条件:压力是否正常;油位是否正常等,这些都可以从PLC输入状态指示上反映出来。

楼主:
主轴润滑正常,我把监测点屏蔽了但还报警,现在我看见主轴停止指令置一了,看plc没看懂。主轴DBX4.3=1

楼主:
问题解决啦,从plc里把报警屏蔽之后主轴使能能加上拉。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