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8路0-+/-100mV电压信号采集模块, 0-+/-100mV转RS485或RS232

产 品 说 明
产品特点
●八路模拟信号采集,隔离转换RS-485/232输出
●采用24位AD转换器,测量精度优于0.05%
●通过RS-485/232接口可以程控校准模块精度
●信号输入/输出之间隔离耐压3000VDC
●宽电源供电范围:8 ~ 32VDC
●可靠性高,编程方便,易于应用
●标准DIN35导轨安装,方便集中布线
●用户可编程设置模块地址、波特率等
●支持Modbus RTU通讯协议
●低成本、小体积模块化设计

典型应用:
●信号测量、监测和控制
● RS-485远程I/O,数据采集
●智能楼宇控制、安防工程等应用系统
● 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1WJ28模块外观图
●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
●设备运行监测
●传感器信号的测量
●工业现场数据的获取与记录
●医疗、工控产品开发
● 4-20mA或0-5V信号采集

产品概述:
WJ28产品实现传感器和主机之间的信号采集,用来检测模拟信号。WJ28系列产品可应用在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4-20mA / 0-5V信号测量、监测和控制,0-75mV,0-100mV等小信号的测量以及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等等。
产品包括电源隔离,信号隔离、线性化,A/D转换和RS-485串行通信。每个串口最多可接255只WJ28系列模块,通讯方式采用ASCII码通讯协议或MODBUS RTU通讯协议,其指令集兼容于ADAM模块,波特率可由代码设置,能与其他厂家的控制模块挂在同一RS-485总线上,便于计算机编程。

WJ28系列产品是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监测和控制系统,所有的用户设定的校准值,地址,波特率,数据格式,校验和状态等配置信息都储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里。
WJ28系列产品按工业标准设计、制造,信号输入/输出之间隔离,可承受3000VDC隔离电压,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工作温度范围- 45℃~+85℃。

功能简介:
WJ28信号隔离采集模块,可以用来测量八路电压或电流信号。
1、 模拟信号输入
24位采集精度,8路模拟信号输入。产品出厂前所有信号输入范围已全部校准。在使用时,用户也可以很方便的自行编程校准。具体电流或电压输入量程请看产品选型。
2、 通讯协议
通讯接口:1路标准的RS-485通讯接口或1路标准的RS-232通讯接口,订货选型时注明。
通讯协议:支持两种协议,命令集定义的字符协议和MODBUS RTU通讯协议。可通过编程设定使用那种通讯协议,能实现与多种品牌的PLC、RTU或计算机监控系统进行网络通讯。
数据格式: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均可设定;通讯网络最长距离可达1200米,通过双绞屏蔽电缆连接。
通讯接口高抗干扰设计,±15KV ESD保护,通信响应时间小于100mS。
3、 抗干扰
可根据需要设置校验和。模块内部有瞬态抑制二极管,可以有效抑制各种浪涌脉冲,保护模块,内部的数字滤波,也可以很好的抑制来自电网的工频干扰。

产品选型:
WJ28 - U(A)-
输入电压或电流信号值                          通讯接口
U10-5V          A10-1mA                  485:输出为RS-485接口
 U20-10V        A20-10mA                232:输出为RS-232接口
U30-75mV        A30-20mA
U40-2.5V        A44-20mA
U50-±5V        A50-±1mA
 U60-±10V        A60-±10mA
 U70-±100mV      A70-±20mA
 U8用户自定义    A8用户自定义

选型举例1:型号:WJ28-A4-485  表示8路4-20mA信号输入,输出为RS-485接口
选型举例2:型号:WJ28-U1-232  表示8路0-5V信号输入,输出为RS-232接口
选型举例3:型号:WJ28-U2-485  表示8路0-10V信号输入,输出为RS-485接口

WJ28通用参数:
(typical @ +25℃,Vs为24VDC)
输入类型:电流输入/电压输入
精  度:0.05%
温度漂移:±30 ppm/℃(±50 ppm/℃,最大)
输入电阻:50Ω (4-20mA/0-20mA/0-±20mA电流输入)
          100Ω (0-10mA/0-±10mA电流输入)
          1KΩ (0-1mA/0-±1mA电流输入)
         大于200K(5V/10V电压输入)
         大于1MΩ(2.5V以下电压输入)
带  宽:-3 dB 10 Hz
转换速率:10 Sps
共模抑制(CMR):120 dB(1kΩ Source Imbalance @ 50/60 Hz)
常模抑制(NMR):60 dB(1kΩ Source Imbalance @ 50/60 Hz)
输入端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
通  讯:  协议RS-485或RS-232  标准字符协议和MODBUS RTU通讯协议
           波特率(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可软件选择
地址(0~255)可软件选择
通讯响应时间:100 ms最大
工作电源:   +8 ~ 32VDC宽供电范围,内部有防反接和过压保护电路
功率消耗:  小于1W
工作温度:   - 45 ~ +80℃
工作湿度:   10 ~ 90% (无凝露)
存储温度:   - 45 ~ +80℃
存储湿度:   10 ~ 95% (无凝露)
隔离耐压:  输入/输出之间:3KVDC,1分钟,漏电流1mA
           其中RS-232 / RS-485输出和电源共地。
耐冲击电压:3KVAC,1.2/50us(峰值)
外形尺寸:   120 mm x 70 mm x 43mm

网友A(2012-08-24):
无线传感网络  你有没有听过zigbee转RS485 无线传输 提高组网容量 组网方式多样。和玛科技(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