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变频器上开关电源变压器的代换--可行!

楼主(2012-05-19):
三星 E5 7.5KW变频器,客户反映遭雷击损坏。查开关电源严重损坏,一些小零件开裂,开关管,变压器也完蛋。三星品牌市面较少见,原配件是找不到了,突发奇想,别的品牌变频器上拆个能不能代换呢?理论上肯定可行,试试吧。经过功能比对,发现台安N2变压器功能类似,那就拆台安吧。
三星变频电源属自激式
台安变频,电源为他激式,变压器绕组输出电压类似。
由于二个不同的变压器脚位不同,所以只能用软连接接通
检查无误后,再接上控制部分。上电测各路电压完全正常,试验成功!

楼主:
成功的喜悦没持续多久,插上主板发现主板短路报废。雷击损坏的变频很多是主板损坏的,基本没有维修价值。此次维修白搞,费时费力垫材料。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维修,也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维修。

网友A:
2个字“牛x”,开关变压器也能代换,你太有才了

楼主:
老板的评价有点夸张,没你说的那么牛,维修如果不能代换,很多时候要投降。霍尔,IGBT等等都可以代换其它的

网友B:
楼主能说一下IGBT代换原则吗?谢谢

楼主:
IGBT最容易代换了,电流电压不小于原件,功能类似,剩下的就是考虑机械位置安装型式了

网友B:
代换开关电源变压器我担心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C:
是啊,如果各路输出电压一样,一般是+5V、+15V、-15V、24V几个绕组,并且变压器的个头差不多(带负载能力接近),可以(慎重得)尝试代换。楼主修复成功的经验,是有参考价值的。这种“非常规行动”,有时能“救活”一台变频器啊。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D:
变压器可以重绕飞费不了多少时间比较安全。

网友E:
技术真不错,对于雷打坏的机器,我觉得直接套板更好,不用那么费时间

网友F(2012-06-23):
套版?那么多的元器件啊

网友G(2012-12-04):
汇川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变压器那有卖的?

网友H:
很有想法 支持大家都多思考 呵呵 共同进步

网友I(2014-03-01):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我重绕后电压不一致,有两路

网友J(2016-01-03):
开关变压器当然能代换,只要绕组电压差不多就行

网友K:
我更愿意绕一个

网友L:
绕过七八个的路过,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匝间有短路返工,全部都正常使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L:
重绕变压器如何拆磁芯?很易碎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接100W灯泡,磁芯串联在一起,灯泡会慢慢变亮,几分钟发烫后就很轻松的拿下来,有时磁芯还自己掉出来

网友N:
本人也有一台这样的,模块坏了,主板,变压器全好的,也报废了,可不可以你卖我活着我卖你

网友M:
回复 网友L:
好办法,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