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关于三菱FX2N PLC与2台以上的SICK CLV430-6010读码器连接的问题:
1  硬体需要准备那些东西(PLC,读码器除外,另外有连接一台触摸屏)?
2  软体部分的读取指令和存放条码的地址什么设置和编写?
3 通讯模式是怎么样的?232?485?

十分感谢~

网友A:
连两台,那可以选带有485接口的读码器,PLC扩展485通讯板,编程口连接触摸屏

网友B(2018-09-16):
刚做完的一个项目,PLC只有网口,读码器是串口,距离还很远;后来找了一个第三方模块解决的,还挺方便,不用PLC编程,推荐一下;资料在这: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s7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