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一台三垦变频器SAMCD-VM05    型号SPF-18.5KW ,模块炸裂,去掉模块,上电显示正常,测各路供电正常,起动测V相上,下两臂信号输入均为0V,已更换光藕A4046,2611,故障以旧,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谁有此变频原理图,模块型号PM75RSE120,谢谢

网友A:
感觉你有点逻辑不清啊,既然驱动光耦的输入都没有电压 你还换光耦有用?明显是前级PWM信号没过来啊。查前级电路

楼主:
此输入信号是经4506输出

网友B(2012-11-28):
搞定没有呀,图纸我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