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毕业设计做的是 上位机-PLC-变频器 控制电机转速  ,上位机用的是西门子WINCC 编的,PLC控制变频器的 梯形图程序 没学懂   一直不会编啊
      项目大概 :又上位机发送一个转速值,到PLC   通过PLC控制变频器  然后控制电机   转速变化是连续的。
      现急求一个 这方面的案例    由衷感谢啊!!!最好有 硬件连接图的~ 再次感谢 ~  快答辩了 急呀   邮箱:280210477@qq.com    也可加我Q

网友A:
S7 200的?
给AQW0之类的写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指导~ 能再问个问题吗?
嗯  是S7-200的  这几天我看了些资料   AQW是模拟量输出吧    PC用的WINCC编的界面 已经弄好了  通过OPC 通讯    还有个问题就是  PC机通过OPC通讯 传给PLC的是  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PLC 不是只能接受0,1的数字量吗?

网友B:
楼主  你要搞清楚一点的是  PLC 能同时接收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只是模块和地址不同而已数字信号用数字量模块   模拟信号用模拟量模块,地址按模块来的
PC只能处理数字信号,要处理模拟信号的话   要追加D/A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