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习PLC编程遇到问题,请教前辈。

楼主(2012-05-19):
对照着书本 编写了一套红绿灯的控制程序 为什么不能变换?
提示说 请修正光标位置的梯形图
我用的三菱FX0N60mr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8

网友A:
把X001位置移到T3或Y001后面并起来就可以了!主要是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X001在第一行,但那一行没有输出,你把输出移到第二行了,这是违反程序编写规律的,以上是个人所想到的,并没有什么证据来支持本人的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指点,程序OK了。看来书本上的东西也不全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书本上的东西也不全是对的。
确实如此,除教科书和手册外,有的书本中,通常笔误是难免的;
个人的观点,能够发现书中的差错,也是一种收获。
以往本人的资料中,还特意设置错误的内容,以引导思考和留下印象。

网友C:
你看到的书本上降X0突出写到最上面一行,后面的输出比他低一行?

网友D:
编程时不专心,还用酷狗放歌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