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atv61设置完SIM-,I-O-参数,启动时,先是向下溜一下车,显示rdy,然后才上升。请问是哪里没弄对?谢谢!

网友A:
先是向下溜一下车,是什么意思啊,,,正常准备运行时好像显示RDY

楼主:
设置完SIM-.I-O-之后,返回,显示NST(自由停车),然后操作手柄启动(重物提升),现正向运行,这时,电机抱闸打开,变频器显示rdy,持续一小段时间,这才开始上升,在上升之前,重物往下溜了一小段,而另外一个同样的设备,一操作手柄启动,抱闸打开的同时,电机就开始建立速度起升下降。比较了二者的参数设置,sim和io都相同,找不到问题原因,求教!

网友B(2012-10-28):
启动时,电磁抱闸需要延时打开。先要等电机建立起励磁转矩后再松闸才行。一种方案是直接使用延时单元强制制动延时一段时间后打开;一种方案是使用施耐德变频器应用功能中的制动控制逻辑。

网友C(2013-04-24):
请问哪位有ALTIVAR18使用说明书

网友D(2013-09-13):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找此中文手冊。你找到了沒有?找到了發給我啊,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