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系统整流模块在没有按开机按钮之前是输出24v
但是一按开机按钮就会出现欠电压在去量整流输出就变成13v了
结果是系统瞬间得电继电器闭合短暂的一下就断开了  系统不能正常启动
经检验整流模块没有问题
请问是怎么回事
在想问一问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输出端欠电压的情况???

网友A:
首先确定负载是不是超负载了?再看下整流模块是不是挂了

网友B:
我遇到过线虚接,故障和你说的相似。

如果是在用的设备,端子或接头虚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像是电源内阻过大,可考虑电路接触不良、元件不良等情况;
不知有不有滤波电容。

网友D:
你的这个电源是不合格的,换的好的完了。

网友E:
接触不良,查查

网友F:
花100块钱左右换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G(2012-07-21):
开关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