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MODBUS?还是可以组成主从站模式?小弟手上刚好有这么两种PLC可以练手,请师傅指点这两种PLC如何通讯,能不能通讯

网友A:
呵呵;FX2N好像不支持MODBUS;

网友B:
485BD都支持什么啊

网友C:
FX-2N与S7-200可以相互通讯,本人没事时做过,按RS-485协议要求通讯。
当FX-2N为主控时,FX需要按MODBUS-RTU格式发送数据,由于FX-2N不可直接进行CRC校验,因此,需自行编制CRC校验程序,此外S7-200需加载MODBUS库程序。
当S7-200为主控时,S7-200需设置自由口通讯格式,所有通讯参数必须遵循FX要求。

FX通讯参数: 485接口, D8120=6086 ,检查校验和(=4086  ,不检查校验和),专用协议 ,格式 1,9600 ,7位数据,1位停止,偶校验 。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DBUS?还是可以组成主从站模式?小弟手上刚好有这么两种PLC可以练手,请师傅指点这两种PLC如何通讯,能不能通讯
1、三菱PLC加485BD后用计算机链接协议,西门子PLC按照三菱PLC计算机连接协议用自由口编写程序即可
2、西门子PLC用PPI协议,三菱PLC加485BD后用RS指令按照PPI协议规格进行程序编写
3、西门子PLC用MODBUS RTU协议,三菱PLC加485BD后用RS指令按照MODBUS RTU协议规格写程序
4、西门子PLC用自由口协议,三菱PLC用务协议,自己定义好通信协议,这种方法最简单,最容易实现!

网友E:
应该可以, 用232COM自由通讯。自己编内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 用232COM自由通讯。自己编内容
不是应该可以,是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