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0):
各位老师:我公司有一台变压器1600KVA的,最近发生了补偿电容爆炸事件,去掉补偿送电,过了一小时左右,变压器起火,有有一相爆炸起火,变压器厂家说是电容爆造成对变压器的冲击引起的,请问是吗?

网友A:
不应该吧。具体的分析完定

网友B:
我感觉变压器问题造成电容爆炸的可能性要大于电容影响变压器。

电容相对变压器来说,无论是抗过压还是过流,都是没可比性的。

网友C:
如果你们配电间的总开关是正常的,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厂家推卸责任胡说八道的一种说法,照厂家来说,他们家的变压器是一点不允许短路了,那配电间总开关可以不要用了,反正后果都是变压器爆炸起火.再说你们的电容柜难道没有分开关的吗.这里我支持2楼的看法,我严重怀疑该变压器本身就有问题,有可能是一相匝间有短路.我公司以前被安装公司接错线,三相母线短路,开关都合不上,照此厂家说法恐怕我们公司变压器早完蛋了,呵呵.

网友D:
变压器起火和电容器爆炸是两码事。你想想那是1600的变压器啊,输出电流是多大的?还有变压器和电容柜应该是隔离的......
如果电容在变压器的下面爆炸的,有可能导致变压器起火。

网友E:
同意变压器问题,引起电容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