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12-05-20):
大家好,我想请教大家个问题。用PL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是5细分,电机的步进角是1.8度,要求走12个毫米。接线都没什么问题,电机也能够运转,可现在问题是电机走的位置不正确。误差太大而且频率太高电机就失步或者不转了了。对于调节步进电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其中驱动器上的电位器用不用调?与步进电机有什么关系?受累了。

网友A:
楼主要注意这几个问题:
1,PLC的最高输出频率;
2,步进机驱动器的接收频率;
3,步进机的负荷是否过大;
4,启动,停止频率是否太高;

5,步进机通常也就600-800转每分钟,不能太高了!

网友B:
呵呵;步进的速度是不可能太高了,需要高转速换成伺服电机;

网友C:
其中驱动器上的电位器用不用调?

这得看你驱动器上的电位器是用来调节什么的,不同型号的作用不同

楼主:
如果走位准确的话,那速度有点慢啊

楼主:
楼主所说的每个参数为什么在说明书中没有体现呢?只有电气规格,尺寸,细分。没有最大输出频率,脉冲频率等参数。

网友D:
驱动器上的旋钮,一个是调停机电流的。一个是调运行电流的。
也有的用来调细分数。一般都有标识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