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0):
在一台设备上看到这情况,想请高手解决下!

网友A:
一拖二,不是并联的驱动,而是二选一的驱动。这个一直都是可以的呀。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是将来,都是可以的。

网友B:
你看到的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有可能那两台电机是一备一用,也有可能是两台电机都同时工作,但后者要注意电机的总功率不能超过变频器功率并且每台电机得加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C:
经常这么用的,确实要求不高才这么做的。

网友A:
对3楼和4楼的回复,我要说的是:no!

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不论是工程型还是通用型,他有多套数据组,这些数据组又分为驱动数据组和命令数据组。对于分别驱动的电机,用不同的数据组做转换,这样每一个电机,都对应着自己的数据组,并且分别进行精确地建模和辨识优化。不管是轮到哪台电机工作,都可以实现精准的控制。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求,那就是在矢量控制下,电机与变频器的功率差不能小于1/4,V/F控制下,电机与装置的功率差不能小于1/10。

网友D:
封边机上1拖6  每个电机1.5K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