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的那些事

楼主(2012-05-20):
三十年后,骤然回首,得失成败已成过往烟云,喜怒哀乐已渐平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已是生活的基调。但关于电的那些事情还在不断的发生。故再续拙文为平辈以交流的平台,或给后辈们留点什么!
  5月17日晴,两座高炉休风检修24小时。早五点就到现场。二号高炉的上料主卷扬315KW电机在平时点检时,就发现电机在减速过程中有间断的低沉的振动声,几经分析不能肯定原因,故检修时电机下线检查。电工拆线,钳工拆机,电机吊离基座!因为是我在点检时发现声音异常的,和钳工交流时,钳工一致认为是电机里有问题,为了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好后,决定亲自操刀一探究竟!
   早上六点,电机到地面以后,还带着高速轴的刹车盘,估计有六百的直径,宽300的一个大圆盘。用手转动圆盘,使电机旋转,听声音依然存在低沉的振动,每转一圈就有一次声响。头都大了,果真是电机?思考少许,决定打开电机端盖检查电机轴承和轴芯,看有无异常。其时钳工在更换齿轮接手,在忙活减速机上的花键齿轮。我们不能干等着呀。下电机的后端盖吧。端盖下来了,观看其轴承的情况,不好也不坏,可换也可不换。几人几经商量决定更换。用10吨拉马将轴承拉出,抄下轴承型号。钳工那边也弄好了,由于要下前端盖必须要把刹车盘给拆掉,钳工很轻松的没用任何工具,就把刹车盘给弄下来了,(当时我也没十分在意,以为这几钳工手段非凡,高手!我不认识他们,以为是外援的)拆下前端盖,拆下两轴承,一个在里是滚珠轴承,一个在外是滚柱轴承。抄好轴承型号,派人到库房去拿这三个轴承。为了检查是否存在电机扫膛,用头顶的两电动葫芦,各挂好手拉葫芦一个。派人加工好一根一米五的刚好能套在电机轴上的钢管,套在电机的锥形轴上,用葫芦慢慢把轴芯吊出。检查没问题。换好轴承,用柴油清洗轴承,装好二硫化钼润滑油,装好端盖,套上刹车盘,转动电机,低沉的声音依然存在,“晕”不是电机的事情,电机就那几样东西,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声音,硬着头皮让钳工把刹车盘的紧固螺帽用大锤打紧,再转电机声音全无,“靠”是刹车盘的紧固螺帽没紧固,慢,这拆下来之前就是松的?这是才想起来,拆这个的时候,没用任何工具,钳工用手就把它给卸下来了,再细问:里面有一防螺帽松动的定位垫的定位角没卷成90度,就一直家伙。这机器可是安装完一直运行到现在才第一次打开,那就是在安装的时候,就没按要求安装好,此时恍然大悟,想想就后怕,如果点检时马虎一点,这个电机转轴和刹车盘出现脱落,或是键条掉出,后果将是怎样的?已是下午五点时分。这时对讲机里呼电工,TRT煤气插板阀限位需要调整,已呼很久了,无人回答。我打电话问区域点检是怎么回事,说检修站是去了两职务最高的电工领导,在那看了半个小时后丢下一句:“这种阀没见过,调不了,找厂家来调!”走了!“晕”都运行三年的设备还要厂家来调。到底有多难?我今天倒要试试,见识见识!和钳工同志们交代一下,电机底座你们自己校吧,我不陪你们了,你们慢慢玩吧;带几个电工去调阀去了!
  来到TRT煤气插板阀处,让年轻电工把限位盒打开,同时询问操作工,这煤气插板阀的工作方式:这插板阀是由两套电动装置组成,一部分是夹紧和松开,另一部分是阀体开到位和关到位,工作原理是:插板是一块两米见方的金属板,在一类似框架轨道上来回移动,实现关和开,当插板要开时,密封的松开和夹紧装置,必须是松开信号到,才能操作插板。就是夹紧信号与插板阀联锁了。最让电工纠结的是框架上还有四个限位,电工没见过,也没图纸,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现场还有一操作箱,上面有操作按钮和到位指示灯,夹紧,松开。开到位,关到位等四个灯。我就问你操作工叫电工来调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你要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说:夹紧和松开时,到位灯能亮,但电机停不了。松开或夹紧手动停机后插板阀体不能动。问了半天我都问糊涂了!根据操作工所说的我理了下思路:这夹紧松开是一套电动装置A,插板阀阀体是另一套电动装置B,正常情况下A开到位时B 能来回的移动,开到位或关到位后,自己停机。A夹紧和松开到位时,也自动停机,但现在都不行。看起来很复杂!还有现场的和电动机构无关的限位,电工更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所以就捣鼓了半个小时就摔挑子,闪人了!首先我把那四个限位是起什么作用的弄清楚,我让一电工在配电室用起子(改锥)顶接触器的方法把A、B装置都开到中间状态。再拨那四个限位,操作箱上相应的灯都一一对应的亮了,哦这限位就只起指示开关到位,不参与到控制功能里!可以不管它们了;因为A装置控制着B装置,所以先把A给解决掉,找到电动装置上关到位的限位,按操作箱上的夹紧按钮是夹紧信号和机械到位一致时,调电动装置的关到位旋钮,估计就两分钟,信号来了。再按松开按钮到位后,如法调松开信号,但几十分钟过去,信号依然没有,用数字表量触点,没有变化。

=============================================
管理员提示:
推荐阅读楼主另一火贴:《写在从业(电工)三十年的得与失,成与败》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02517

网友A:
终于又见杨老师发帖了,期待中!

楼主:
开始怀疑松开的触点坏了,这限位开和关是连体的,要换就要换两个,那刚才调好的,现在也要一起拆开,共四层打开到最后时,看到连轴杆被人拧断了,拧断的迹还是新的,难怪调着没反应呢!赶快派人去拆备件上的限位。限位拿来了,让人接上还是不能运行。量了限位是好的,后把限位换了一个角度,可以关了,也能开,但开后却不能关,想了一下,应该是有一层限位的逻辑位没对好,相差180度。看接线盒上的状态图重新组织限位逻辑状态。调好限位,松开夹紧都试好了。这时再试插板开到位和关到位。发现插板开到位信号提前到来,而关到位信号过了还没来,这个简单。稍加调整一切OK,整个用时1个半小时!在调限位的时候,点检站长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调阀,有什么事。站长说那电机试车时巨响,振动很大,地皮都在振动,电机有没有问题;我回答电机肯定没问题,刚调底座的时候我就走了,我不知道试车情况,我去看看;到现场一看。人都差点背过气去,那几个钳工把电机随便放在机座上用螺栓紧固了,明显看到和原来的老迹隔5个丝。整个电机和减速机出轴是拧着的。难怪运行时响声巨大,不大那就怪了。又找人来校这电机底座,校好后又用时一个半小时。到18号早上四点半两个高炉复风,正常生产了,回家洗澡,睡觉!早六点二十五分,生产调度来电话:“渣池送高压水的水泵全部跳闸,没找着原因。情况紧急请速来”

网友B:
每天还挺忙,培训没做好。

楼主:
接完电话,翻身起床,口脸都不用洗了,(刚睡下的)下楼骑上摩托车两分钟就到现场了;在渣池配电室门口遇见当班调度。给我简单的说了下情况:六点左右送一二号高炉去的冲渣水泵突然停了五台(共九台),现在除一台短路的不能送,其余的都已正常送水。来到里间,看到当班的电工班长问是哪台电机短路了,说:挂在一段电源上的五台电机,因五号电机的接线柱和电源线破皮短路致使变压器低压端的断路器跳闸,全部停泵。高炉正好在出铁,干渣把渣槽给堵上了,但不严重,已冲开!
 来到五号电机旁,观看接线柱情况,初步分析是接线柱里面的电机出线的紧固螺杆松动。接线柱产生高温,致使电源线塑料皮烤焦,损坏绝缘而短路的,(见下图右边下面的接线柱和绿线的铜线鼻子已烧黑,看样子已高温很长时间了)典型的点检不到位引起的故障。看来我们点检站的工作没做好,还要加大管理力度呀!

 仔细想想,这渣池配电室里的负载布局也不怎么合理:一段电源上挂接着一号高炉的三台泵和二号高炉的二台泵,二段电源上挂接着二号高炉的一台泵和三号高炉的三台泵,一旦出现今天这样的短路,一号高炉的三台泵或三号高炉的三台泵将会全部停,如果把一号炉和三号炉里的各其中一台泵电源互换,就可保证至少有一台泵能正常运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其改变过来!
   耐心等到八点检修站的上班时间,通知检修人员来抢修,尽快恢复正常!十点半,由于前夜一夜未睡,人实在太乏。简单的对检修站长交待几句。就回宿舍睡觉去了,下午五点电话问了一下情况,刚已试车,运行正常!
  今天一大早,和区域点检员一道,把一到九号泵的所有接线柱用红外测温计都逐一检查一遍,把温度高的做了记录,准备下回检修时,开盖检查。并要求点检员必须每个礼拜都开盖检查一次。在检查时点检员给我反映了一个情况说:下计划单开盖检查时,检修方都只检查到三号电机就不往下检查了!我说难怪每回都下了单,必须开盖检查的,怎么就会出现短路的事故呢。原来是这样的;我对点检员说:我管不了其他单位的人,我就要求你在点检时必须都开盖检查。而且你必须负起监督的责任。没完成的不能签字认可

网友C:
杨师傅刚上坛子就看到你发表的新帖,先来占个前排!看到你又发帖了激动啊!!!!!!!!!!!!!!

网友D:
看见您发的帖真是太高兴了!

网友E:
杨师傅,我是从电工三十年的贴跟到这的,现在自己是一名水渣工,想跟您一样从事电气方面的工作,不知该如何着手,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F:
强烈支持!特别喜欢你的风格!

网友C:
看的人觉得世界太美好了!

网友G:
工作很辛苦的 啊。
四步网www.sibuwang.com----可以选型万用表、兆欧表、钳形表的网站!

楼主:
近几天有点忙;由于高炉返矿从高脚料仓泄到运送汽车里面的时候,产生巨大灰尘,污染环境,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决定用高压水喷淋的方法来降低污染。所以公司让装几套喷淋装置。
柜面上的字可不是我写的,如果当时我在现场肯定不会让他们这么做。会要求贴打印标签,现在这些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把新柜子弄的这么的龌龊!
从安装到配线到完工共两天时间。看配电柜里的安装还是很规范的,就是觉得有点奢侈。无非就是开关卸灰阀,喷水等功能,这么简单的动作,却整的又是PLC又是变频器还有文本显示器的。在功能上还具有PID。坑爹呀!有钱也不能这么的整呀,至少觉得这钱用的不是地方!
哦,忘记说了,阀体开关功能还没进PLC,用手动开关水泵,自动调压。手动开关卸灰阀

楼主:
在全国钢铁形式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可是在大上二期工程,据说三期还在申报中,计划已做好。
说明我们的公司的前景还是不错的,相当有实力!看着拼装起来的厂房。总有很多感触:中国的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看这样子中国造几艘自己的航母应该是不成问题滴,看那厂房可是先下好料一气呵成的。没点真功夫,高水平,还真有点悬!

楼主:
今天礼拜一,我要求各区域电气点检,大规模的仔细检查。尤其是渣池的在用九台水泵开盖检查接线柱,并要求在电机运行状态下检查,一查果然有很大的问题。当检查到到五号泵时,正好我也到那了。点检员用红外温度检测仪一看其中红相的温度达109度。通知渣池停机,通知检修站派人拆盖检查接线柱后面的电机出线,检查无果。在恢复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检修人员在接线柱上该上平垫和弹垫的地方,偷工减料,没怎么注意这些细节,要求他们返工,上次由于我太困了,没在现场监督他们,他们就乱来。这回我对他们说明白,如果这次没弄彻底,过几天还得开盖检查紧固。不如一次性弄可靠,做的事要靠谱。不要害自己!220KW的电机。可不是开玩笑的。出点事就是大事!
净环处的点检员昨天下午对我说:净环7M3高压电机三相电流有一相低于其他两相2A左右,想第二天用电桥检查一下三相阻值;我的意思是没必要用电桥。从外围的来检查相关电路理由是:如果三相电阻不平衡那早就应该有这一现象(即出厂后);但以前这台电机电流一直很平衡。如果是后来不平衡的,怀疑内阻不平衡的话,就只能怀疑电机线圈有匝间短路,要是匝间短路,高压电机的电流会非常大而会引起高压保护跳闸的。而不只是多一两安电流。所以不用电桥去检测。今天他还是要用电桥去检测,我也没反对,还是很尊重他的选择,果然检测结果是三相都在六欧左右,在小数点后三位才有不同。他把接线柱也紧固了一遍,跑来问我下一步怎么弄才能解决。我说该你做的都做了,你就通知高压控制柜的所属单位(这高压柜归另一个单位)把相关的输出电缆接线柱和电流互感器以及相关的电路的紧固件都紧一遍!听后走了,照办。但现在还没回复我情况如何了!

网友H:
楼主国企吧。柜子做的挺规范,就是太费银子。我厂高炉也在上二期,不过听说马上要停下来了,什么原因在钢企的应该都明白。真羡慕国企呀。

楼主:
昨天上午,火车队对讲机呼叫电工修380新火车柴油发电机,我在对讲机里回复,(没人回复的,我点检站不能不回复呀,)问是怎么一个情况!“火车空调用的220伏柴油发电机的带钥匙的启动开关,钥匙断在里面了。柴油机不能启动,让检修站的电工来修理,来了几波电工没弄好,再叫就没人去了。”唉,这火车就成我的事了,这些电工都干了好几年了,我以前也没修过呀,我比他们都晚来,现在我都弄明白了,咋这些人还是没长进呢!真是没挨电工睡过觉呀!没办法还是我去吧!
  到现场问了一下情况:前天晚上中夜班时钥匙断在里面了,叫来的电工用老虎钳强行转换,但未成功,把开关也拧破了。车队拿出一个外形相同的铲车钥匙开关,让其换上,但电工就是没敢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开关逻辑功能和破损开关的有什么区别。就干脆说不能用!哦情况是这样的;我又打对讲机还是要检修电工来,“我们一起把这事完成了”不会弄,看该可以吧!电工来了!
  我把柴油发电机的接线仔细的研究了一番。画出电路图,并做假的工作模式,弄清楚了问题所在!

把原理图画出来了,再来研究开关就简单多了。图中当开关在一档的位置是在熄火状态,二档时是空位,三档时是启动电机运转档,电工最不能理解的是镇流桥后面的开关为什么要这样用。开关为什么不是接在发电机交流端。
车队的师傅们更是难为我们的电工同志们,随便拿一个开关让其换上,我研究了一下拿来的开关画出两个开关的不同处,给车队的师傅们讲为什么不能用的道理。他们心服口服。电工们就更不服气了,他们也说了不能用,但车队的师傅说他们水平低,就是能用。我说问题在:你说不能用,是为什么不能用,你根本就没对人说清楚。我估计电工自己都没弄懂这两开关的区别到底在哪。所以不能说服别人。问车队要备件,说没有!没有问题也要解决呀。看了下原装开关的安装孔有23毫米,让人拿来三位的施耐德可拼装的组合开关换上,试车正常!

网友I:
是的,柴油机开关两组触点电气上互相隔离,铲车开关类似4选1的开关,必须有公共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近几天有点忙;由于高炉返矿从高脚料仓泄到运送汽车里面的时候,产生巨大灰尘,污染环境,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决定用高压水喷淋的方法来降低污染。所以公司让装几套喷淋装置。
柜面上的字可不是我写的,如果当时我在现场肯定不会让他们这么做。会要求贴打印标签,现在这些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把新柜子弄的这么的龌龊!
 从安装到配线到完工共两天时间。看配电柜里的安装还是很规范的,就是觉得有点奢侈。无非就是开关卸灰阀,喷水等功能,这么简单的动作,却整的又是PLC又是变频器还有文本显示器的。在功能上还具有PID。坑爹呀!有钱也不能这么的整呀,至少觉得这钱用的不是地方!
哦,忘记说了,阀体开关功能还没进PLC,用手动开关水泵,自动调压。手动开关卸灰阀
杨师傅:你们那是用布袋除尘还是静电除尘啊。能否直接引个管子,这个柜子用在这感觉有点可惜了。呵呵!

网友C:
这年代要打劫,应该打劫电工!太有钱了!

楼主:
我们这布袋除尘的多,可能烧结的静电除尘多点!地方不同,除尘的方式也不同,再者我们这是返矿,不是除尘的灰尘,是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布袋除尘的多,可能烧结的静电除尘多点!地方不同,除尘的方式也不同,再者我们这是返矿,不是除尘的灰尘,是矿!
杨师傅,那个炼矿石和炼铁一样不?我们这儿新开了一个厂,炼矿石的,把一种石头炼出一种物质,(钒石炼钒)这个钒很有用处的,它炼完后的废料日本来买没卖!一年多没开了!现在扩建了,建了很多以前没有的铁家伙,全铁板焊的,很高!以前是砖弄的,去年还有个几百来米的大烟囱,今年建这时拆了。
 这厂与你那铁厂一样不?

网友J:
油都漏成马了...........................

网友K:
一线电工辛苦、累人,遇到抢修的任务时紧张、紧迫却又要静下心来分析、思考....苦啊

网友L:
你们厂的害群之马太多了
很多人都会学会了忽悠,大企业都是这样你本领再大事情多了你就忙不过来了。
建议你们每个点检工配一个热成像仪 比较有用

网友M:
很好很强大,有心人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比起那些装13的理论家,百度党人格不止高了一个档次。呃呃,哈哈哈。。。希望没得罪人

网友C:
早晨到现在又看了一遍!好过瘾…

网友N:
插板阀哪个厂家的啊 三高还是郑阀?

网友O:
柜子做的真浪费啊....面板做的由其让人郁闷,面板背后走线也比较渣

网友P:
我们的线路又一次也是烧成那样了,悲催啊!

网友Q:
维修确实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

楼主:
由于三号高炉要开炉了,渣池又增加了一台新行车,
新增的行车与以前的两台天车有几点不相同的,一就是配电柜和原来不同了,现在是配电房了
原来的天车的配电箱,
现在的配电房,
 再原来的小车滑线,是50的单芯铜电缆,现在是50X3的扁平电缆,原来大小滑线得16根,(抓斗和提升电机得12根加小车转子、定子、上升限位、限重传感器共16根),现在8根就OK了,而且一目了然!
这样在维修方面就简单多了。天车的所有的接触器都比原来那两台天车的电流小一号,接触器型号、厂家都一样,但电流都比原来小了,很令人担忧的,
和安装方沟通后,把所有的门限位线全部放置到配电房里配电盘上,一同还有上升限位短接开关,因为渣池天车换钢丝绳是时常的事,总是要在限位处解除限位,现在就用开关来切除,换完钢丝绳后,关闭开关就ok了,主要是为了方便。
电阻箱的质量也不错。是不锈钢的,
 礼拜一就要试车了。试车情况如何,拭目以待!

网友R: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三号高炉要开炉了,渣池又增加了一台新行车,
新增的行车与以前的两台天车有几点不相同的,一就是配电柜和原来不同了,现在是配电房了
原来的天车的配电箱,
现在的配电房,
  再原来的小车滑线,是50的单芯铜电缆,现在是50X3的扁平电缆,原来大小滑线得16根,(抓斗和提升电机得12根加小车转子、定子、上升限位、限重传感器共16根),现在8根就OK了,而且一目了然!
这样在维修方面就简单多了。天车的所有的接触器都比原来那两台天车的电流小一号,接触器型号、厂家都一样,但电流都比原来小了,很令人担忧的,
和安装方沟通后,把所有的门限位线全部放置到配电房里配电盘上,一同还有上升限位短接开关,因为渣池天车换钢丝绳是时常的事,总是要在限位处解除限位,现在就用开关来切除,换完钢丝绳后,关闭开关就ok了,主要是为了方便。
电阻箱的质量也不错。是不锈钢的,
  礼拜一就要试车了。试车情况如何,拭目以待!
看的过瘾啊!

网友I:
多大吨位?俺们的升降才50平方,90kw,10吨,施耐德71变频器。

楼主:
是16吨的抓渣天车,抓斗和提升电机都是75KW,原来的接触器都是400A的,现在这车是300A的,再我对节能接触器的感觉不是很好。这种接触器的触头损坏的很厉害,正常生产的情况下, 几乎一个礼拜得换一次,我认为节能的接触器没一般的接触器在吸合和断开时干脆,迅速。引起电弧时间长于一般接触器,(不一定是对的,纯粹个人观点);谈起变频器感叹呀:外面的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那井底的工程师,依然还停留在几年前的思维上。在和安装天车的师傅们交谈时:“为什么不安装带PLC的天车,都什么年代了,还卖这么古老的天车”。“哦,你们的工程师在订货的时候,指定要这种天车。公司其他厂里,环境比你们差多的了,都买的是变频器、PLC控制的;他好像不太懂天车,在订货的时候,我们问有什么要求时,他就说了句,“和原来的一样就可以了”,对天车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不像你们一来就提出很多我们没注意的细节问题。定这种天车的人现在很少了”无语!

网友S:
不会是用星三角启动的吧?75千瓦的两台,用变频器应该更加方便些,而且精度好,启动电流小得多。

网友I:
变频器调速方便,我这是垃圾坑使用。上下左右前后都是4档,升降由变频器提供电磁刹车,外加液压油泵打开机械抱闸刹车。抓斗是6瓣液压抓斗18.5kw。

网友T:
工作太投入了,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融为一体了。很有感染力。

网友U:
干工作就要一丝不苟,特别是电的问题,,,,,,,,,

网友V:
好贴子!看着太过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会是用星三角启动的吧?75千瓦的两台,用变频器应该更加方便些,而且精度好,启动电流小得多。
天车的工作机制,是不可能用星三角的方式启动和运行,采取的是切换电阻的方式启动和运行。不断的启停、正转、反转。如果用变频器觉得也有点浪费,这渣池天车是不讲运行精度的,在制造业用变频器的天车似乎好一点,因为它的每一次的提升和下降可以达到毫米级。(在浙江风电公司打工时,看他们的天车就是以毫米单位运行来进行装配的!)再毕竟这渣池天车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对变频器也是一种考验;用PLC来控制天车还是可以和不错的,那样控制线就将非常简单,电阻的切换时间可靠稳定可以量化,而不是估测时间,比离散性大的时间继电器和时间触头都会可靠多的,也没那么多的中间继电器了,外围就几个大的接触器(接触器前端会有几个继电器与PLC隔离),将会简洁很多;有段时间闲来没事的时候,用CAD画着玩,用西门子226的PLC做的渣池天车控制原理图(来由是,假想着:如果是我来设计这天车,我该怎么做?纯粹是自娱自乐)图出来后。感觉维修简单了,但技术要求就要高点了,就现在的一些维修电工的水平,恐难搞定;有时特郁闷,都什么年代了,绝大多数电工还不懂PLC(在我们这)。感慨呀:我们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极端的落后呀。基础的业务知识极端的贫乏!仅处在换个灯泡,接个电焊机,包一下胶布的水平上,敬业对多数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梦话

网友K:
变频器用在起重行业,好象还不是十分成熟和成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liyf在2012/6/2??19:41:47的发言:
不会是用星三角启动的吧?75千瓦的两台,用变频器应该更加方便些,而且精度好,启动电流小得多。
天车的工作机制,是不可能用星三角的方式启动和运行,采取的是切换电阻的方式启动和运行。不断的启停、正转、反转。如果用变频器觉得也有点浪费,这渣池天车是不讲运行精度的,在制造业用变频器的天车似乎好一点,因为它的每一次的提升和下降可以达到毫米级。(在浙江风电公司打工时,看他们的天车就是以毫米单位运行来进行装配的!)再毕竟这渣池天车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对变频器也是一种考验;用PLC来控制天车还是可以和不错的,那样控制线就将非常简单,电阻的切换时间可靠稳定可以量化,而不是估测时间,比离散性大的时间继电器和时间触头都会可靠多的,也没那么多的中间继电器了,外围就几个大的接触器(接触器前端会有几个继电器与PLC隔离),将会简洁很多;有段时间闲来没事的时候,用CAD画着玩,用西门子226的PLC做的渣池天车控制原理图(来由是,假想着:如果是我来设计这天车,我该怎么做?纯粹是自娱自乐)图出来后。感觉维修简单了,但技术要求就要高点了,就现在的一些维修电工的水平,恐难搞定;有时特郁闷,都什么年代了,绝大多数电工还不懂PLC(在我们这)。感慨呀:我们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极端的落后呀。基础的业务知识极端的贫乏!仅处在换个灯泡,接个电焊机,包一下胶布的水平上,敬业对多数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梦话

这话说到我们的痛处了!这话中听!话说俺半个月没上班了,昨天一来,看到我的床子被人拆的乱套了,一问主任我床孑咋?谁折拆的?他说电机不转,让我搞!他说搞好哦,他是机修。他拆的。我花了一天时间搞好,下午喊他来装,他说明天再!他猫一边睡觉!喊电工来看我接的线对不,电工来说这拆的放那都两个多星期了没人修,他也不给我说原因!
我当时彻底无语了,蒙在鼓里我…虽然一天没干活,至到今天一毛钱的都没挣到!就当增长技术吧!今下午等他到现在还没来!

网友B:
真实的经历,值得学习

楼主:
6月5日,杭州的吴斌师傅走了!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职业道德,完美的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工作。通过视屏,新闻我知道了,吴斌这个人!
  在没有丝毫的准备下,在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下,平静的做好了职业内必须的事情。在他身后没有遗憾!在人生的节点上(他也许能回到岗位也许不能再回到岗位上)没留下遗憾,他做的很完美。
 在我们的工作中,是否也能把每件事都认真的做好。我们是否也能在人生的节点上不留下遗憾

网友W:
引用 网友K:
变频器用在起重行业,好象还不是十分成熟和成形。
变频器用在起重设备上,已经很成熟了。

电梯和提升机等都大量用变频器了,这类设备对安全性要求比桥式起重机还要高,而且频繁启停、调速、换向。

楼主:
2012年3月, 铸铁机75吨天车有时一启动,就把上游的断路器顶跳掉(越级跳闸),致使整个铸铁机厂房都没电了。而且是不定时的来那么一次,有时十天,有时半个月。且无规律。组织电工检查了几次,故障依然存在。头痛的要死。厂部的电气工程师被厂长逼的没办法。亲自出马。怀疑630A的断路器有问题,观察和检查都没很明显的结果。故障照常!找到我这,我依然派出点检去检查,但检查的重点在天车上,而不是断路器上,(工程师没搞定,所以只好听我的意见)我认为派去的电气点检能搞定:检查了进线无短路点,天车上的所有电机没有接地,定子回路无开路,电阻无开环,转子无开环,无电缆接地。都没问题。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看样子我只好放下手头其他的事去看看。
  在去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叫去的点检水平不低呀,每回天车交给他来处理,应该一点难度都没有呀!既然他都处理不好,说明确实是有些难度。根据他的检查汇报,我觉得重点应在75吨的90KW主钩电机上,我的分析是:能使630A的断路器跳闸,而且是时限跳闸。在线路上能承受的了的就只有主钩电机以及相关电缆,转子的,定子的和电阻回路的。不怀疑其他的是因为所有的小功率电机和小电缆都不可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会爆掉的;但主钩电机所有能想到的都检查了。那我从哪里入手呢?这可是一个软故障。上到天车来,让电工打开主钩电机的转子回路,使电阻和转子回路分离。单独检查电阻是否开环,是否接地,一切完好。当检查转子回路时,对地绝缘只有0.5兆,我就问点检为什么不检查转子回路的绝缘,他说:只检查了转子的三相电阻,是平衡的,检查转子的绝缘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转子里是感应的电,和主回路是隔离的,即使是接地,只要电阻处或线路无接地,应该不会有问题。在珠海的时候,我们就检查出转子回路和电阻都同时接地,而烧电机定子的事故,现在是电阻没接地,所以认为不会有问题,也就没考虑量转子的绝缘电阻!听他说的也有道理,但我坚持认为这电机就是转子绝缘低了,引起的跳闸故障。坚持要换电机,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
 电机换下来,拿到检修公司开盖检查,里面全是金属粉墨,而且随着电机的旋转,产生不定期的对地短路,相当于把转子回路的电阻全部短接启动了。产生了强大的启动电流。所以会使主断路器时限跳闸。自从那电机换了以后,到现在也没出现越级跳闸的事故发生了。但留下的问题是,怎么防护不让金属粉墨再进到新电机里去?

网友X:
看老师傅的贴,是一种享受。

网友A:
我们那是把 电机上 能密封的地方都用密封胶封好,有一次我拆我们的环冷风机电机接线盒拆了半天愣是没拆开,没办法就用气割烤开的,拆开后效果还不错确实比以前干净多了。但还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环境温度过高导致电机温度过高,中间那台用3,4个轴流风机吹着还是100多度,由于环境温度过高吹到电机上的风都是热风。

网友A:
说到软故障杨师傅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接触不良问题是导致设备稳定性能最大危害之一,特别是电动机继电器控制回路,能导致电动机不能正常运转接触不良的点有时候会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小弟刚入行不久,遇到这种问题有时候不知道从哪下手,很头疼一般这种情况正常运转时,会突然停止,电脑上PLC也报不出任何故障,接着开机就能正常运转,不久又停,间隔时间也不规则有时候几个小时、几十分钟、一两天。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每条回路电压都够、电阻档每条回路还都通。大部分这种情况都是出现在现场皮带机上,现场环境不是很好因为是烧结,铁矿粉比较多,除尘效果不是很好这也对现场设备维护造就了好多麻烦。现场的拉绳、跑偏一条皮带上有10拉个,接头比较多,都是直接拧到一块的包上胶布。时间一长就容易出问题。真要是断路或短路还都好说用表还能测出来,有些故障就是虚接造成接触不良、或者是按钮触点进去灰尘导致接触不良。有的地方环境确实挺恶劣。再有就是由于日常工作不注意电焊、气割直接焊穿线管子造成电缆烫伤破皮。当然还有老鼠在电缆沟咬伤电缆,这个也不能排除虽然装有电子猫但作用也不大。
这种故障也很明显就是一个点或几个点有虚接的地方,很明白,但是所有的点或电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向我们这种钢铁企业平常是不允许停机的,停机就扣钱遇到这种情况往往就会停机不断,软故障也不好查,怎么样才能快速准确的找到,这才是关键所在! !!!杨师傅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的请您指教!期待杨师傅谈谈关于处理接触不良问题经验!

楼主:
关于这些问题,改变环境是不现实的,只有逐步的改电气方面的,在珠海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是,把常出现故障的位置,下大力气把线路和线管重新布放。在中途尽量不要有接头和搭接,放整线。尽管工作量大,线也用的多,但效果很好。当有了好的效果的时候,单位的领导认可了这种做法,他们才会同意大面积的改造!对于继电器类的,用到一段时间后,如两年到三年的时候,要毫不犹豫的全部更换掉,不要在乎那点成本,和生产比起来,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一旦停产损失的可不是这几个小钱。对于端子排上的线,要定期的紧固,紧固的时候要注意力度,不可用力过猛,使端子排损坏,以检查和紧固为主。这样做对工矿企业的电气设备是非常有效的。做这些的前题是:电气的领导要有这种意识,如果一说话没分量的电工说了,没人会去听和做的。所以也是一个难办的事情!单位电气主事的人没这种意识,那真的很难办,说了也白说!

网友A:
杨师傅说言极是啊!

网友A(2012-06-21):
杨师傅:看您的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期待更新!!

网友Y:
很好,点检工作就应该做到位,开碰头会时要强调。

网友Z:
仔细观看中······

网友AA:
你好可以告诉我 怎么发帖吗
工控论坛首页 → 电工技术论坛 强电论坛 电工论坛

可以告诉我怎么在 电工技术 论坛里发帖的具体路径 好吗  我找不到发帖的地方  谢谢

网友AA:
我找不到发帖的地方
工控论坛首页 → 电工技术论坛 强电论坛 电工论坛

可以告诉我怎么在 电工技术 论坛里发帖的具体路径 好吗  我找不到发帖的地方  谢谢

网友AA:
我找不到发帖的地方
工控论坛首页 → 电工技术论坛 强电论坛 电工论坛

可以告诉我怎么在 电工技术 论坛里发帖的具体路径 好吗  我找不到发帖的地方  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工控论坛首页 → 电工技术论坛 强电论坛 电工论坛

可以告诉我怎么在 电工技术 论坛里发帖的具体路径 好吗  我找不到发帖的地方  谢
你好!你是回复的我吗?借杨师傅的宝地给你说一声。你应该是不会发主题帖。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帖子,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2838&page=1

网友C:
求更新啊!

网友AB:
佩服佩服!

网友AC:
杨师傅对技术的精进及敬业精神实在可嘉,佩服佩服。

网友AD:
图文并茂,好贴!学习了!

网友A:
杨师傅:加油啊!期待您的帖子!

网友AE:
管理问题,井底工程师,可笑啊

楼主:
看到楼上的朋友说:管理问题,井底工程师,可笑啊!不知意喻何指?说实话“管理”这话题很沉重的,内涵是很丰富和博大的!如何做,为管理“好”,何为“不好”?标准是什么?当然人站的高度不同,考虑的方式就不同,说话的口气就不同!大伙仔细观察一下:抱负极大,但又没什么职位的人,(这种人比较好高骛远,追求完美,如我年少之时)看问题总是一针见血。直接了当。把抱负与理想都通过别人的瑕疵或过失而宣泄出来。说实话这种为人,如果不及时矫正自己,将很难在社会上、事业上有所建树!不能公正客观的看待问题。
  在我们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聚集的单位。一些情况是一般国有企业永远都不会遇到的。来自全国是它的特点。来去自由是它的特点。作为一个基层的管理者,上级领导对你最大的认可是:1)人不要整跑了 2)事故在可以容忍的情况下。(大领导都没那么的较真)而具体到个人怎么做?第一得宽容大度。第二凡事得事必躬亲;宽容大度:来自全国的打工者真的很不容易,在家实在是没办法才背井离乡在外讨生活,不能因为什么大不了的所谓事故,而上纲上线非要整的人家卷被褥走人,人都走了,你一个人再大的本事你也做不完呀;再者现在就业的空间还很大,打工者有半点委屈就会选择走人,你想严你都不敢严,到头来走人的该是自己了!事必躬亲:来自全国的打工者,技术素质参差不齐,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凡事想到前头,必须事事参与,这样才有说服力、亲和力。还要毫不吝啬鼓励,表扬有能力的人!
  在个人认为,近二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设备给公司造成直接损失的而抢修的情况几乎没有。一些日常的维修还是比较及时到位的。当然出现一些这样和那样的小问题,还是能容忍的,因为我的直接领导没有对我们实施任何的考核,还说做的不错!再一些电气技术上的问题和管理是毫不相关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清楚的认识到就太可悲了,不要以为管理好了,就是万能的,设备就不出故障,就没人去损坏它,那样的话,就应该是不要技术工人,而只要管理人员,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技术(工人)人员多于管理人员是不争的事实。故障是由技术工人解决的,而不是由管理人员给管理没的!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

网友AF:
顶杨师傅,一路走来不容易,读了您的文章给我不少启发

网友C:
杨师傅说的很好,很有说服力!

网友AG:
“抱负极大,但又没什么职位的人,(这种人比较好高骛远,追求完美,如我年少之时)看问题总是一针见血。直接了当。把抱负与理想都通过别人的瑕疵或过失而宣泄出来。说实话这种为人,如果不及时矫正自己,将很难在社会上、事业上有所建树!不能公正客观的看待问题。”说的对极了!

网友AF:
“抱负极大,但又没什么职位的人,(这种人比较好高骛远,追求完美,如我年少之时)看问题总是一针见血。直接了当。把抱负与理想都通过别人的瑕疵或过失而宣泄出来。说实话这种为人,如果不及时矫正自己,将很难在社会上、事业上有所建树!不能公正客观的看待问题。”说到我心坎上了。希望能有机会跟杨师傅学习如何做人和学技术。

网友AH:
多谢师傅学习了,受益不浅。

网友AE:
听杨师傅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但技术精湛,而且为人诚恳、谦虚、敬业。我觉得是工控论坛里永远值得学习的好帖!

网友AI:
引用 网友AC:
杨师傅对技术的精进及敬业精神实在可嘉,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楼主(2012-07-31):
近段时间,厂里的设备运行良好,一直没什么可写的。今天出了点情况,觉得值得一写。所以今天就再啰嗦一段。再前些时候在论坛里发了一顿牢骚,有关管理的话题,今天就这简单的聊几句:在这个论坛里,我想首先这是学技术的论坛,不是谈论管理的地方,出发点呢,就针对现实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过程和思路写于大家与之共享,另给自己也留一个有点类似工作日记的东西。便于自己查阅。如果在这里谈论关于管理的话题,就有点跑题或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了,以后有类似的话题,我就不再“搭理”了。也不太喜欢上纲上线的人,敬请原谅!啰嗦半天,上正题。
   由于前些时候原料工段有台75KW的皮带电机烧坏,感觉这电机的保护回路没起作用。事故原因是电机耦合器接手里的齿轮损坏,导致电机堵转引起烧损。查了一下软起回路,发现根本没有保护。也想起在本栏目中5楼的渣池水泵电机短路故障,那也是软起控制启动后旁路运行的设备,两处应该都没保护。
   今天一早,就到原料配电室查看摸底,看用什么最简单的保护方式来解决问题。后又来到渣池配电室,看到9号电机控制柜门前一堆人,问是怎么回事:今天一早接班,这里的操作工对讲里说,9号泵不能合闸启动,电工来一查,控制回路保险烧毁,更换后启动又烧保险,已经换了几个了,现在是一送控制回路的电,还没启动就烧保险。在查是什么原因,有一个小时了。旁边有这柜的接线图 ,没原理图,怀疑软起装置有故障,里面有接地故障,也就是怀疑软起坏了。这软起的电路说明书我正好带着,对着接线图看了一下,让电工把保险以下的线从电路中单独隔离,就查这回路:保险出来到软起的1、2端子。看电路图说明就是旁路继电器触点,和软起里的电路无瓜葛,所以就让查2号端子的出线,同时也量了软起没接地,2号出线接地了,再看原理图,就明白了,就一接触器线包(KM)并着一信号灯(HD)(旁路指示)检查出是线包(KM)短路,电阻为零,让电工更换之。这接触器的线包是可以抽出来更换的,但配电柜厂家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线包那边的空间不到一个线包体积长度的一半,不把接触器全部的螺丝卸下来(六个铜排紧固螺丝,四个地脚紧固螺丝)是根本没办法换线包的,想了一下,干脆让电工把接触器卸下后,调个面把接触器线包朝着空间大的一面装好,便于以后更换。这样一直弄到中午十一点,操作人员去食堂吃饭去了,干脆下午来试车。
  到下午两点,通电试车时,合刀开,按合电动空开时,配电柜750A电流表的指针突然打到表头(说明电机已启动)还没操作启动按钮,电机就启动了,幸亏送电前查看和询问了,水泵旁确实无人才操作的。一惊之下,赶紧停机查原因。由于停机很急,还没看清楚是软起动作还是旁路接触器动作启机的。仔细研究了一下电路图,决定再次启机,看到底是哪个在起作用。查看后,发现是旁路接触器上了,后检查是软起里旁路继电器的点烧连了。把软起拆开,找到那继电器,用起子(改锥)的手柄敲击几下,再量,触点已断开,装机,试车正常。
 所要说的就是下午开机时,没想一下这个故障还有哪些故障没排除,也没仔细询问和听取电工对前期处理的过程,就合主回路引起误启机,想想就后怕,如果是一个功率很大的电机全压启动或是水泵之外的电机启动,该是怎么一个情况?看来工作还要做仔细些,预先要想到哪些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次可是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真的该好好的反省和总结一下,杜绝犯类似的错误!明天再上与这有关的电路图!

网友AJ:
哇,这么多学问,学习啊

网友A:
呵呵,杨师傅 ,学习了!

网友AK:
向师傅学习了!请问杨师傅那里缺人不,想跟杨师傅在一起学习技术和为人之道。

网友A:
有图才有真相吗?前天看杨师傅这篇没图的帖子看了一头雾水,今天一看原来如此啊!经验啊!请问杨师傅你们这是什么牌的软起啊。附上我们的软起给大家瞧瞧。呵呵!
R1A、R1C软起故障,R2A、R2C旁路运行

楼主:
软起的牌子我不想写在里面,只是不想惹麻烦。这软起的电路和你那图比较,差了保护环节。我准备了一大堆的互感器和热继。想把保护完善了。看了你那保护完善的图,就更有信心了,而且大方向没错。在这感谢了!
  仔细看了下你的那图,觉得我这可以不用KM3(你图上的)就可以把启动冲击电流躲过去,具体方法是把互感器放在KM的下端,启动时电流从软起经过,启动完成后旁路时,新加的互感器才投入,这样就躲过大电流冲击了,避免了误动作!

网友A:
查看后,发现是旁路接触器上了,后检查是软起里旁路继电器的点烧连了。把软起拆开,找到那继电器,用起子(改锥)的手柄敲击几下,再量,触点已断开,装机,试车正常。
请问杨师傅,这样用起子(改锥)的手柄敲击几下,再量,触点已断开,装机,试车正常。会不会太糊弄事了,它既然烧的粘连了,有可能触点已经烧毛了,会不会还会出现以前的情况,留下隐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起的牌子我不想写在里面,只是不想惹麻烦。这软起的电路和你那图比较,差了保护环节。我准备了一大堆的互感器和热继。想把保护完善了。看了你那保护完善的图,就更有信心了,而且大方向没错。在这感谢了!
   仔细看了下你的那图,觉得我这可以不用KM3(你图上的)就可以把启动冲击电流躲过去,具体方法是把互感器放在KM的下端,启动时电流从软起经过,启动完成后旁路时,新加的互感器才投入,这样就躲过大电流冲击了,避免了误动作!
呵呵,谢谢杨师傅的指导。你说的是K2的下端吧。您说的太好了,刚才我还在想能不能km3能不能去掉呢。就是没想出来,咱俩想一块去了。呵呵!

楼主:
问题说的好,但我手头上没继电器备件更换,故临时运行,这9号泵一般是不用的,因为三号炉没生产,这水泵电机只是月头或月尾试机而已。这小继电器已报备件了;再不可能因为这个继电器的问题而换一台软起,所以暂时就这么地,等备件回了就换掉受损的继电器

网友AL:
拜读,佩服杨师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网友AM:
佩服杨师傅

网友AE:
继续关注中,随便顶一下,好贴!

网友AN:
新手学习,在此标记

网友AO:
真长见识,希望可以长期交流

网友AP:
这样接线 总会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不能直接 接进去吗?

就是线直接  进去  一根线 接一个桩

网友AN:
好贴,在这里标记一下

网友W:
老杨,有一些软起是旁路之后还能检测运行电流等参数,并通过旁路继电器进行保护输出的,不知道你这个型号是不是?

网友AQ:
真是好贴,期待更新。

网友AR:
我们这一行是粗中有细的技术活,要有耐心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AQ:
期待师傅的更新啊!!!

网友AS(2012-10-06):
#83楼看到楼上的朋友说:管理问题,井底工程师,可笑啊!不知意喻何指?说实话“管理”这话题很沉重的,内涵是很丰富和博大的!如何做,为管理“好”,何为“不好”?标准是什么?当然人站的高度不同,考虑的方式就不同,说话的口气就不同!大伙仔细观察一下:抱负极大,但又没什么职位的人,(这种人比较好高骛远,追求完美,如我年少之时)看问题总是一针见血。直接了当。把抱负与理想都通过别人的瑕疵或过失而宣泄出来。说实话这种为人,如果不及时矫正自己,将很难在社会上、事业上有所建树!不能公正客观的看待问题。
 在我们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聚集的单位。一些情况是一般国有企业永远都不会遇到的。来自全国是它的特点。来去自由是它的特点。作为一个基层的管理者,上级领导对你最大的认可是:1)人不要整跑了 2)事故在可以容忍的情况下。(大领导都没那么的较真)而具体到个人怎么做?第一得宽容大度。第二凡事得事必躬亲;宽容大度:来自全国的打工者真的很不容易,在家实在是没办法才背井离乡在外讨生活,不能因为什么大不了的所谓事故,而上纲上线非要整的人家卷被褥走人,人都走了,你一个人再大的本事你也做不完呀;再者现在就业的空间还很大,打工者有半点委屈就会选择走人,你想严你都不敢严,到头来走人的该是自己了!事必躬亲:来自全国的打工者,技术素质参差不齐,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凡事想到前头,必须事事参与,这样才有说服力、亲和力。还要毫不吝啬鼓励,表扬有能力的人!
 在个人认为,近二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设备给公司造成直接损失的而抢修的情况几乎没有。一些日常的维修还是比较及时到位的。当然出现一些这样和那样的小问题,还是能容忍的,因为我的直接领导没有对我们实施任何的考核,还说做的不错!再一些电气技术上的问题和管理是毫不相关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清楚的认识到就太可悲了,不要以为管理好了,就是万能的,设备就不出故障,就没人去损坏它,那样的话,就应该是不要技术工人,而只要管理人员,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技术(工人)人员多于管理人员是不争的事实。故障是由技术工人解决的,而不是由管理人员给管理没的!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

杨工说的对故障是由技术工人解决的,而不是由管理人员给管理没的!

网友AT:
技术活就是细活,也是经验活,悟性很重要
广州阳明电子,固态继电器、整流模块、晶闸管模块、固态调压模块、温控仪 www.gzymdz.com

网友A:
期待杨师傅更新!!!!!!!!!!!!!

网友AU: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会是用星三角启动的吧?75千瓦的两台,用变频器应该更加方便些,而且精度好,启动电流小得多。
天车的工作机制,是不可能用星三角的方式启动和运行,采取的是切换电阻的方式启动和运行。不断的启停、正转、反转。如果用变频器觉得也有点浪费,这渣池天车是不讲运行精度的,在制造业用变频器的天车似乎好一点,因为它的每一次的提升和下降可以达到毫米级。(在浙江风电公司打工时,看他们的天车就是以毫米单位运行来进行装配的!)再毕竟这渣池天车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对变频器也是一种考验;用PLC来控制天车还是可以和不错的,那样控制线就将非常简单,电阻的切换时间可靠稳定可以量化,而不是估测时间,比离散性大的时间继电器和时间触头都会可靠多的,也没那么多的中间继电器了,外围就几个大的接触器(接触器前端会有几个继电器与PLC隔离),将会简洁很多;有段时间闲来没事的时候,用CAD画着玩,用西门子226的PLC做的渣池天车控制原理图(来由是,假想着:如果是我来设计这天车,我该怎么做?纯粹是自娱自乐)图出来后。感觉维修简单了,但技术要求就要高点了,就现在的一些维修电工的水平,恐难搞定;有时特郁闷,都什么年代了,绝大多数电工还不懂PLC(在我们这)。感慨呀:我们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极端的落后呀。基础的业务知识极端的贫乏!仅处在换个灯泡,接个电焊机,包一下胶布的水平上,敬业对多数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梦话

行车用变频器,确实不实用,特别是起重量很大的时候就很明显了。
楼主,可以把图纸放上来,我们也试着用PLC编编看,和楼主的进行比较,学习交流一下,
也可以发到本人信箱:9902043@163.com

楼主:
感谢老朋友们的关注!
    近段时间单位出的电气故障较少,但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谈;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的一个故障,75吨天车的主钩电机转子绝缘故障,引起2000A断路器跳闸。前几天又出现连续跳主钩过流,已连续一个礼拜,天车工呼三班值班电工检查,电工看过流动作,复个位就离开了;这时点检员都参加公司连续几天的PLC培训去了。等我们回来时故障依然如故,我是在看电工交接班记录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并仔细询问了故障情况:每回去复位的时候,天车工说是主钩上升时跳闸;立马带着点检员上去查看,发现电机转子回路的电阻处50平方的接线已烧断一根,其余的两根乎是也是被大电流通过,引接头处的绝缘外皮大概烤焦了有10厘米长的一段,马上叫来维修电工,把线给接好,看电机运行还行,主接触器、切换电阻接触器运行动作程序也正常。就下了天车;着手下一步的完善工作:准备铜接线鼻子,和设备单位协商,安排检修时间,把烧坏的50铜线换掉,并压好连线的铜鼻子待时而行。同时和正站长商量,主钩电机是在天车上在线拆盖吹灰?还是吊下来,离线吹灰检查?站长说:离线检修吧,定下检修时间后,申请吊车,准备备用电机上线;
  第二天早上天车检修,电工在主钩电阻处,处理烧坏的铜线,同时要求其把所有的电路紧固一遍。钳工则拆电机的紧固螺栓,吊离,一切正常进行!
  等备用电机安好,接完线试车时,问题出来了:主钩上升,手柄归零停止后,转子电阻里是乎还有电流,电阻在低声的哼叫,不对!马上停控制回路的开关,哼声停止。这个动作过程不对,因为手柄归零,主上升接触器应该也断开,同时刹车推杆接触器也断开,从故障看是刹车推杆已断电,电机还在运行,电机处于堵转情况下。立刻判断主接触器未断开,为了确定是接触器未断开,断开主回路,送上控制回路,让天车工操作上升动作,来回的试接触器,果然看到主上升接触器在手柄归零后,偶然情况没与刹车接触器同时断开。马上想起电工说的每回跳闸复位,都是在上升动作时发生的。让人拿来电路图(很少修天车了,电路已记不太清楚了)看电路图分析,是一辅助时间继电器没断开,拆下观看时发现这时间继电器里的挂钩已磨损,斜挂在接触器上,致使接触器卡住未断开!(CAD图还未画,先将就看着,有时间再上图,另加说明)
  电机送机修检查保养,一个礼拜以后,机修的王工打电话给我说:“那台电机的转子里面已匝间短路,修不了!”嗯,匝间短路?不会吧!马上带着电桥骑着车,到机修检查这电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机修没找着王工。自己就拆开端盖,用电桥检测,果然转子的三相电阻不平衡,一组为0.10欧姆,一组为0。045欧姆,一组为0.02欧姆。这时王工也回了,我问:你是怎么发现电机转子短路了的呢?(因为他们没电桥,整个公司就我报购了两台,一台给了维修电工,一台我自己留着呢)王工说“检查完这电机,通电试车时,忘记接转子短接线,电机就转起来了,后又仔细检查了电机,就是转子匝间短路了,我们修不了这种故障,工程太大了”
到现在为止,我回想了整个过程:天车的主钩,因为这个时间继电器时好时坏,引起电动机堵转,引起过流动作,并因为大电流的冲击,把电阻的接线柱给烧掉了,我们也接上了,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堵转的次数太多,大电流同时也冲击着转子线圈,所以就造成了这种结果!再往深的联想,如果这台电机在线检修,这个故障将很难发现,那么又是一番的故障过程,才能发现电机转子短路了。
 这个故障能给我们的一些什么启示呢?我们怎么才能预防类似的故障呢?想的很头痛。点检员不可能总是在现场,也不能总是指望着点检员来发现、处理故障。我们检修电工的技术水平几时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呢?我们检修电工的责任心是培养不起来还是被冥灭了?真头痛!

网友AV:
电动旗杆      www.jsntqg.com
信号隔离器     www.jsmtyb.cn
浮球液位计     www.zyyb888.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故障能给我们的一些什么启示呢?我们怎么才能预防类似的故障呢?想的很头痛。点检员不可能总是在现场,也不能总是指望着点检员来发现、处理故障。我们检修电工的技术水平几时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呢?我们检修电工的责任心是培养不起来还是被冥灭了?真头痛!
回复杨师傅:可以把设备都建一套维护周期档案,以确定设备的小修、中修和大修到了周期不管设备是否正常都维护一下以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为什么不把设备给“承包”出去呢?即把设备划分好几块,分给维修电工、钳工去点检维护,加上点检员平时不定期检查。建立一套完善的点检考核机制。谁承包的设备出了问题就考核谁。也可挂钩考核。这样效果会好点。实践证明吃大锅饭是不可取的,出了事故谁也没责任,这样谁也不会对工作上心也不会有责任心,只有考核、大力度的考核才会激发人们对工作责任心的。才会有上进心。
以上为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网友W:
这类问题依靠点检员或维修电工发现的可能性都比较小,倒不如依靠天车司机日常观察来的实际,每个主要的动作过程都做出相应的指示灯或其他标志,在醒目位置贴上注意事项,再不行就增加非正常动作声光报警,靠人不如靠设备。
或者干脆修改线路,在接触器控制回路增加手柄零位保护。

网友AW:
刚来学习一下。

网友AX:
好详细的工作日志,受益匪浅,向你学习。平时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积累了经验,教育了别人。老师傅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AY:
楼主工作认真负责任,值得学习!

网友AZ:
你发的贴子太精彩了。支持!
WWW。SZWAI。CN QQ6 8 0 6 3 2 5 2

网友A:
楼上发的广告也很“精彩”,谴责!强烈谴责!

网友C:
期待继续更新,继续关注中!

网友BA:
可以给维修电工培训一些专业知识

网友BB:
多谢楼主的分享!
dsfj01.cn.gongchang.com   高压风机厂家  dszksb.goepe.com

网友BC:
看了这么多,造成杨师傅这么辛苦的原因就是底下的人太不敬业了,还这么垃圾。不明白的是杨师傅那里电钳工待遇不好?

楼主:
在私企待遇是自己给自己工作的鉴定,工资低了只能怪自己,在私企如果连待遇都谈不来,就说明他自身的水平真成问题,呵呵呵呵,我是这么想的,未必对!也是我离开国企的最大理由。要进就进正规的国企,不要进那些垃圾国企单位,坑爹呀!

网友BD:
看到您的帖子可以把图片搞小点吗 ?

网友BC:
杨兄,你好。你们企业的东西似乎特别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C:
杨兄,你好。你们企业的东西似乎特别能坏。
  几千个电气设备,大多都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满负载运行,一个月坏一两个,或是几个月坏一次,我已经很满足了!不是特别能坏,而是特别正常!

网友BE:
多谢不吝赐教,受益匪浅,期待您的宝贵更新

网友BA:
设备太多故障也就多了

网友BF:
真是好文章,电工苦逼而幸福的生活!不过我也很关心杨师傅用的什么样的宝贝。人都说,好的仪器是成功电工的一半 呀!我目前用的福禄克的,尤其是那个测温仪,能到0.3度的精确,感觉还不错……

网友BD(2012-11-12):
好东西就要要分享  谢谢楼主了 !

网友BD:
这种帖子可以  获诺贝尔奖了!

网友BG:
我工作的钢铁厂已经亏的资不抵债了,好多工人纷纷歇工出去打工,楼主,你那里还招电工吗,

网友BH:
引用 网友BG:
我工作的钢铁厂已经亏的资不抵债了,好多工人纷纷歇工出去打工,楼主,你那里还招电工吗,
同病相怜,我们公司也快不行了。整天提心吊胆,真羡慕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啊。

网友BI:
以前做互联网方面工作,
现在刚刚接触机械类

网友A:
杨师傅;好久没有发帖了,期待中!

网友BJ:
原来老杨换个新话题了,好久没有来论坛了,最近可好?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近段时间在做一些不务正业的事情,在学CAD的机械制图,和三维的制图。可能太“专注”了。没顾的上这边了,哈哈哈哈,以后会慢慢扭转这种不务正业的做法的

网友BK(2012-12-22):
看见您发的帖真是太高兴了

网友C:
现在都不知道该干啥了!

网友C:
不知道是自己不满足还是真的是自己的遭遇差了!定不下来!

网友BL:
FLUKE 725  87v

网友BL:
那是因为电流互感器装在总的出线上  所以是这样了

网友BM:
好久没来了关心一下,支持一下

楼主:
2012年即将过去。一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以往厂部都要求写年终总结,今年却未通知!这样也好,不再走形式了,我想把我2012年上半年的工作日志传到网上,也算是我的一点年终总结吧!
 哎,附件太大,传不上来。再看看怎么才能把工作日志传上来!有懂这个的高手给解决一下,拜托了

网友AY:
楼主的帖太好了,特值得学习!

网友BN:
说的太对了,俺们这儿就这样,上一个领导很重视电气的、,可是现在的就不行了.....很无奈啊!

网友BN:
引用 楼主:
看到楼上的朋友说:管理问题,井底工程师,可笑啊!不知意喻何指?说实话“管理”这话题很沉重的,内涵是很丰富和博大的!如何做,为管理“好”,何为“不好”?标准是什么?当然人站的高度不同,考虑的方式就不同,说话的口气就不同!大伙仔细观察一下:抱负极大,但又没什么职位的人,(这种人比较好高骛远,追求完美,如我年少之时)看问题总是一针见血。直接了当。把抱负与理想都通过别人的瑕疵或过失而宣泄出来。说实话这种为人,如果不及时矫正自己,将很难在社会上、事业上有所建树!不能公正客观的看待问题。
  在我们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聚集的单位。一些情况是一般国有企业永远都不会遇到的。来自全国是它的特点。来去自由是它的特点。作为一个基层的管理者,上级领导对你最大的认可是:1)人不要整跑了 2)事故在可以容忍的情况下。(大领导都没那么的较真)而具体到个人怎么做?第一得宽容大度。第二凡事得事必躬亲;宽容大度:来自全国的打工者真的很不容易,在家实在是没办法才背井离乡在外讨生活,不能因为什么大不了的所谓事故,而上纲上线非要整的人家卷被褥走人,人都走了,你一个人再大的本事你也做不完呀;再者现在就业的空间还很大,打工者有半点委屈就会选择走人,你想严你都不敢严,到头来走人的该是自己了!事必躬亲:来自全国的打工者,技术素质参差不齐,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凡事想到前头,必须事事参与,这样才有说服力、亲和力。还要毫不吝啬鼓励,表扬有能力的人!
  在个人认为,近二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设备给公司造成直接损失的而抢修的情况几乎没有。一些日常的维修还是比较及时到位的。当然出现一些这样和那样的小问题,还是能容忍的,因为我的直接领导没有对我们实施任何的考核,还说做的不错!再一些电气技术上的问题和管理是毫不相关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清楚的认识到就太可悲了,不要以为管理好了,就是万能的,设备就不出故障,就没人去损坏它,那样的话,就应该是不要技术工人,而只要管理人员,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技术(工人)人员多于管理人员是不争的事实。故障是由技术工人解决的,而不是由管理人员给管理没的!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
对啊,可是现在有的领导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悲哀!

网友BN:
引用 楼主:
感谢老朋友们的关注!
    近段时间单位出的电气故障较少,但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谈;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的一个故障,75吨天车的主钩电机转子绝缘故障,引起2000A断路器跳闸。前几天又出现连续跳主钩过流,已连续一个礼拜,天车工呼三班值班电工检查,电工看过流动作,复个位就离开了;这时点检员都参加公司连续几天的PLC培训去了。等我们回来时故障依然如故,我是在看电工交接班记录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并仔细询问了故障情况:每回去复位的时候,天车工说是主钩上升时跳闸;立马带着点检员上去查看,发现电机转子回路的电阻处50平方的接线已烧断一根,其余的两根乎是也是被大电流通过,引接头处的绝缘外皮大概烤焦了有10厘米长的一段,马上叫来维修电工,把线给接好,看电机运行还行,主接触器、切换电阻接触器运行动作程序也正常。就下了天车;着手下一步的完善工作:准备铜接线鼻子,和设备单位协商,安排检修时间,把烧坏的50铜线换掉,并压好连线的铜鼻子待时而行。同时和正站长商量,主钩电机是在天车上在线拆盖吹灰?还是吊下来,离线吹灰检查?站长说:离线检修吧,定下检修时间后,申请吊车,准备备用电机上线;
  第二天早上天车检修,电工在主钩电阻处,处理烧坏的铜线,同时要求其把所有的电路紧固一遍。钳工则拆电机的紧固螺栓,吊离,一切正常进行!
  等备用电机安好,接完线试车时,问题出来了:主钩上升,手柄归零停止后,转子电阻里是乎还有电流,电阻在低声的哼叫,不对!马上停控制回路的开关,哼声停止。这个动作过程不对,因为手柄归零,主上升接触器应该也断开,同时刹车推杆接触器也断开,从故障看是刹车推杆已断电,电机还在运行,电机处于堵转情况下。立刻判断主接触器未断开,为了确定是接触器未断开,断开主回路,送上控制回路,让天车工操作上升动作,来回的试接触器,果然看到主上升接触器在手柄归零后,偶然情况没与刹车接触器同时断开。马上想起电工说的每回跳闸复位,都是在上升动作时发生的。让人拿来电路图(很少修天车了,电路已记不太清楚了)看电路图分析,是一辅助时间继电器没断开,拆下观看时发现这时间继电器里的挂钩已磨损,斜挂在接触器上,致使接触器卡住未断开!(CAD图还未画,先将就看着,有时间再上图,另加说明)
  电机送机修检查保养,一个礼拜以后,机修的王工打电话给我说:“那台电机的转子里面已匝间短路,修不了!”嗯,匝间短路?不会吧!马上带着电桥骑着车,到机修检查这电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机修没找着王工。自己就拆开端盖,用电桥检测,果然转子的三相电阻不平衡,一组为0.10欧姆,一组为0。045欧姆,一组为0.02欧姆。这时王工也回了,我问:你是怎么发现电机转子短路了的呢?(因为他们没电桥,整个公司就我报购了两台,一台给了维修电工,一台我自己留着呢)王工说“检查完这电机,通电试车时,忘记接转子短接线,电机就转起来了,后又仔细检查了电机,就是转子匝间短路了,我们修不了这种故障,工程太大了”
到现在为止,我回想了整个过程:天车的主钩,因为这个时间继电器时好时坏,引起电动机堵转,引起过流动作,并因为大电流的冲击,把电阻的接线柱给烧掉了,我们也接上了,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堵转的次数太多,大电流同时也冲击着转子线圈,所以就造成了这种结果!再往深的联想,如果这台电机在线检修,这个故障将很难发现,那么又是一番的故障过程,才能发现电机转子短路了。
 这个故障能给我们的一些什么启示呢?我们怎么才能预防类似的故障呢?想的很头痛。点检员不可能总是在现场,也不能总是指望着点检员来发现、处理故障。我们检修电工的技术水平几时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呢?我们检修电工的责任心是培养不起来还是被冥灭了?真头痛!
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我们都是些小电机,小PLC,电磁阀,之列的......每班点检的电工钳工就是到地点报个到就开始玩手机睡觉等等,总之没有几个搞正经事的......因为都是进口设别,往往出了电气故障,处理不了的,都说图纸资料看不懂云云的,以前我复印了好多资料给他们,甚至还有自己总结的设备的资料,基础知识之列的,但是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啊,虽然我只是个小小的班长而已,但是我想和我在一起电工一起工作成长,其实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无奈事与愿违......其实这和公司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公司管理混乱,没有明确的奖惩制度,没有领导重视电气的岗位,每个电工看不见未来,也就只有混日子了......当初我来公司 的是时候,所有的设备都没见过,庆幸的是基础知识还可以,拿着图纸,不管英文韩文日文,对照设备现场配电柜等等,一点一点的去对照比较深入.....可惜,现在公司的 电工工资给的也不少,可是连个最基本的绝缘胶布的缠绕都成问题,缠个胶布跟搅拌机似的......呵呵,没办法很多事情技术岗位的职能是管不了的,只有尽自己的能力,对得起这点工资吧!

网友BN: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故障能给我们的一些什么启示呢?我们怎么才能预防类似的故障呢?想的很头痛。点检员不可能总是在现场,也不能总是指望着点检员来发现、处理故障。我们检修电工的技术水平几时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呢?我们检修电工的责任心是培养不起来还是被冥灭了?真头痛!
回复杨师傅:可以把设备都建一套维护周期档案,以确定设备的小修、中修和大修到了周期不管设备是否正常都维护一下以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为什么不把设备给“承包”出去呢?即把设备划分好几块,分给维修电工、钳工去点检维护,加上点检员平时不定期检查。建立一套完善的点检考核机制。谁承包的设备出了问题就考核谁。也可挂钩考核。这样效果会好点。实践证明吃大锅饭是不可取的,出了事故谁也没责任,这样谁也不会对工作上心也不会有责任心,只有考核、大力度的考核才会激发人们对工作责任心的。才会有上进心。
以上为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说的不错!但是这个有的公司是实行不了的,不如我们这儿就不行,大锅饭吃习惯了,领导不支持这样子做,怕出问题影响他的前途,所以您这个方法是好的,要管理层的支持才可以!我们这,技能职和管理职分的很清楚,即使有很好的现实有效的措施,真要实施起来也大部分夭折了......无奈!

网友BN:
引用 网友BA:
可以给维修电工培训一些专业知识
呵呵,俺们的手下电工说啥,干好干坏一个样,照样开工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学啥啊挺累人的.......这就是现实!

网友BO:
希望这类帖子多出一些。

网友BP:
以下是引用2012/12/29 22:17:11的发言:
引用 网友BA:
可以给维修电工培训一些专业知识
呵呵,俺们的手下电工说啥,干好干坏一个样,照样开工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学啥啊挺累人的.......这就是现实!
你的管理是失败的。管理:就是你说,你手下就能做好,不用自己动手。不用教会员工太多,但要让员工知道,在这个企业里他必须会什么,不然他就要下岗,能达到自己管理的目标就可以了。

网友BQ:
 我做电工十几年,经验是靠自己摸索积累出来的,活到老学到老,看到楼主那么认真负责,佩服哈!我是从电工里操练出来的,虽然现在是管理,但还得跟大家一起学习啊,越有难度的才有挑战性,也才能体现你的能力。谦虚些,谨慎些,多看,多问,多动手。。。别让自己把自己难倒了。

网友BR:
支持,小弟刚从事“电”三年多...

网友BS:
挺实用的,有利于我学习,不错,顶一个,还行啊,不错啊,可以

网友BT:
向楼主学习,要是能和楼主一起共事多好呀!
能学到好多知识呀!

网友BU:
我们以前的电工头都保守的很,资料图纸都锁起来。
一问三不知,还防着你。表面是客气。

楼主:
2012年的12月23日,在原料区域的日常点检时候,发现一号,二号矿除尘630KW、二号铁除尘710KW高压风机前轴承声音异常,做好记录的同时,通知原料工段领导和区域操作工,要求加油(润滑脂)频率提高到三天一次。其工段也开会说了这个要求,到了第三天一大早再点检时二号矿除尘、铁除尘的噪音降下来了,但一号矿除尘电机轴承的干磨的噪音在大门外都听的见,吓了一大跳,这个电机加油后不但噪音没降反升;急忙通知当班操作工,找来其工段领导商量如何解决。工段领导说没事可以继续用。我不同意并说出我的观点:“电机有问题已点检出,如果没采取积极的解决措施,而继续使用,和没点检没区别,出了故障或是把事态扩大了,那责任在我;如果我不让用,而你们要强行运行,那是你们的事,我没责任!”工段领导不敢再坚持了,“停机换轴承”。
 我们原料区域维修这机械由一个单位负责维护的,而电气却是由另外的一个单位即:铁厂检修站来维护的。两家单位都说这高压电机不是他们的维修范围。尤其是换轴承,电工扯钳工,钳工扯电工。这是多年多单位习惯性扯皮了。我不管这些鬼名堂,一家下一份高压电机检修、维护任务单。两家都来找我,不愿接单。我很客气的说:“不是钳工的,不是电工的,那只好是我点检站的了,但我换的时候,也要你们作陪,行不行?我没工具,没人,你们有工具有人,都借我用用,没问题吧?”两家没办法,只好按下单指定的时间12月30日早八点同时到达指定地点。
说实话这两家都没弄过高压电机,心里都没底。技术能力真的是不想说,他们不愿接单最大的顾忌就是这个原因了。630KW的高压电机的前接手,后端盖都不是那么好下的,没下过的人还真的不敢去动它。主要是这高压电机只有备件没备品,报废了谁都交代不了。其实在这以前我就考虑过年后是否请外协单位来维护保养一次我们铁厂的二十多台高压电机;前几天要求原料三天加一次油,就是想拖到年后,现在看样子这台电机是混不到那时了。电机前轴承已含不住油,从前端盖处随加随出(溢出),并且噪音突增!我这里用CAD画了一个电机简图
粉色的圆盘是固定电机轴承端盖及座,深色的圆盘是轴承座和端盖(油就是从端盖和轴之间溢出的),图中未画电机的定子,轴的前段有一个接手,后面还有一个风机冷却扇叶以及风筒(图中未画)。是难度最大的这两项工作,需要专用工具,得自制!
 到了现场首先安排钳工做专用工具:接手拉马和风叶拉马。安排电工拆高压电机线。等线拆完了,让钳工把电机吊离机座至检修场地,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楼主(2013-01-21):
第二天一早,钳工架好拉马和千斤顶准备把前接手给拉下来,但用了很大的力,花了几个小时还搞不定,建议他们用氧割枪烘烤,加热到了一定的时间,用大锤在拉马的后端用大锤狠敲了一下,“乓”的一声,接手移动了几个厘米,接着给千斤顶加力,使接手脱离主轴。下风机后面的风叶可是费了老鼻子的劲,也是几个小时才好不容易给下了下来!一天也过去了,电机就成上图那样了。
第三天当电工拆电机端盖时,我反复强调拆之前一定要用头顶的电动葫芦挂上两个手拉葫芦,把电动葫芦起到一定的位子,再用手拉葫芦慢慢的把电机主轴平衡的带上力。遭到检修站副站长的强烈反对,说根本没这个必要。我和他争了半天,他才勉强接受,但葫芦只挂了前轴一端。后问我接下来再怎么弄,“先下前端盖吧”在把粉色端盖上外圈的十二个螺杆全部拧掉后,告之:电机端盖(粉色圆盘)外圈上有四个16的螺丝孔,内圈上有两个16的孔,用16X80的螺杆分别上到这些孔上去,同时用扳手一起拧就可以把这个圆盘给顶下来了!
(哦,图中有点小错误,深色圆盘上的两个16的孔应该在粉色圆盘的内圈上,因画的是三维图片,改动起来很费事)
大概拧了十几分钟,粉色圆盘慢慢与电机主体脱离,拧到最后,只听得“轰”的一声,前段轴掉了下来,砸到定子硅钢片上,我一下就烦了:“要你们用葫芦吊着,收紧手拉葫芦,你们就是不听;一点规范都不懂,不懂也就算了,还不听别人的意见”检修站副站长很不好意思的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和XX在我们以前的单位都是这么下的都没事”我真的不好再发火了,心里窝火:“就给我吹吧,干过还问我怎么拆?就这水平维修的电机也不会长寿”但嘴上还不能说!这时已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了,我叫大家都去吃饭了。
  到了下午一点四十,我去现场的时候,看到电工已把后大端盖顶出了大概30毫米。大端盖内圈的两个螺丝未顶,致使大端盖带着主轴往后拖了30毫米。看我来了,电工就说后端盖下不来了。我一看给气的半死,我就在那大吼开了:“你们几时才能有点进步,上午怎么下的现在就怎么下呀,让你们前后都挂上葫芦,你们就是不听,转子整个的砸在定子上了,还往后拖了30毫米,这样转子和定子的硅钢片会拉翻的”这时检修站的站长(负责检修站全盘工作)来了,问是怎么回事,电工就简单的对他说了一下,他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说:“什么叫没什么,你们总是不按规范来,我今天才找到根源,原来你这做领导的都这么的不讲究规范,下面的谁还讲究?”站长脸上挂不住了,不好意思的溜走了!我又说“内圈的螺丝你们为什么不顶,不顶怎么下的来?”两小电工连忙用两螺杆把电机轴承端盖给顶住,一点一点的把圆盘顶离轴承座;看到他们这样做事,我一下午都不敢离开。拆开轴承座,转动轴承,看到前轴承有一半的滚珠都不怎么转动了。看样子这轴承是真的不能再用了,幸亏我没敢要他们继续运行了!让电工把前后轴承用专用工具全部拉下来时,已是下午下班时间了,明天继续吧!
 第四天一大早,我就到现场吩咐电工用柴油清洗前后端盖的润滑油,在轴承加油时,一小电工用带脏的手套加油,连忙将其制止!(真的好头痛,怎么都是这样在做事情)让钳工架好油锅把轴承放在油中加热。一个小时过去,前后轴承热装顺利。等轴承冷却后让电工往端盖和轴承里加润滑脂,上好前端盖,我就问你们准备怎么装这前后端盖,还是那副站长说:“先装好一头,再装另一头”。我说:“你这么装,能装的上去吗?必须要用葫芦吊平衡,两头同时装,你那样装会把大端盖盘拧破,或是拧变形,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电机就报废了。或是把轴承里的滚珠挤变形,那这台电机用不了多时就又得换轴承!”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我就对副站长说,“你们去吃饭吧。给我留一个人配合我一起把前后端盖给上了”看了他们前期的表现,我真的不敢再相信他们了。
  我和另一个电工师傅(年龄大点,也没什么经历,但动手能力还可以)一起,一前一后,均衡的把电机轴调到位,对准圆盘和电机主体上的螺丝孔,把十二个螺杆对称的拧进去,整整两个小时,等电工来时,我们基本都已上好定位了,让电工把没紧到位的螺杆都平衡的紧到位!我带着那电工师傅一起到餐馆去吃饭去了,我们再回到现场时,钳工已把电机吊到机座上,准备调校,对中!我问“你们估计几时能校好?”钳工说明天中午之前给你校好,“行”就这么地吧。钳工校对,电工接线!
 第五天下午送高压,开机,电机轴承里的声音听起来很不错,“均匀,平滑”
 针对这次维修保养的整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想说几句:作为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人,必须把规范放在第一位(在安全的情况下)当众多技术工人在一起,理论水平差不多时,最能体现能力和水平的,就是规范和对事情的细节问题处理的是否到位。同样是给电机装轴承,有的人装的能用三、五年,因为他把很多细节处理好了,按规范来做了。有的人装的最多只能用半年,就是因为在他的心中“规范”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具体概念。我很不客气的对检修站的副站长说:“按你的方法装的轴承一定是个短命鬼,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又得要更换,不信我们打赌,你装一台,我装一台比一下”

网友BV:
幸会
受益了

网友AE:
楼主辛苦了,祝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