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0):
  现在做的是一个PC机传数字量(PLC的数字量不仅仅只有0、1吧)给PLC  再由PLC 传给变频器  控制电机转速。   变频器如何接受数字量?直接用PLC数字量输出口接变频器数字量输入吗?数字量接口只可以接受1位的二进制(只有0、1)吗? 变档调速的我会  通过数字输入端口的状态 通过设置对应档位选择转速,但现在要做的是 要求随意输入转速值
  还有本人只会编点PLC逻辑梯形图,PLC接受PC的数字量    梯形图怎么表示,用MOV指令?输入量和输出量的地址  是什么? 我要给4个变频器发数字量控制四个电机转速       跪求指导

网友A:
一两句话说不明白,你还是看书吧

楼主:
嗯, 谢谢~还有个问题求前辈指导,我PC用的wincc 编的控制界面,现在通讯用的是OPC,OPC给的是数字量, PLC如何接收数字量?
介绍本这方面基础知识比较全的书吧~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两句话说不明白,你还是看书吧

网友C:
楼主  给你更正一下,PLC的数字信号也是0和1,变频器本身有数字信号输入端和模拟信号输入端,就看你用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了
PLC接收的数字信号就是PC发送的高低电平,地址PLC本身就有的

网友D:
很难和你解释!

网友E:
按照LZ的意思
1、用模拟量 做1个比例算法 比如0-10V对应-027648 对应你的0-50HZ
2、用总线通讯 控制字+速度参考值 同上

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F:
还是自己学习吧,一二句话说不完。

网友G:
数字量只有0和1,楼主所说的由PC机传数字量给PLC,应该传输的是数据,再由PLC将数据传递给变频器,这就使用通讯了,查阅变频器说明书,找到控制频率的参数地址,PLC将你在PC机上设定的频率写入变频器中的地址,这样变频器就按照你在PC机中的设定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