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0):
各位朋友我有台东芝变频器主板坏,换了个小一型号的主板,怎样可以修改功率

网友A:
同求,知道的说下,我37换了个22的

网友B:
看电机参数中,有一人额定电流值,修改使之对应。有无变频器容量参数,若有,调整,使之与之对应。保护参数中,电流百分比,调整使之对应。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东芝VFS9--5.5KW的换了个3.7kw的主板,显示变频调速器型号错误,故障。不知怎么屏障这故障。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