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探讨】关于《RFID在停车场的应用》的讨论

楼主(2012-05-20):
  一、系统简述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城市的交通拥挤便是现象之一。城市由于交通工具的增加造成的交通拥挤甚至混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这种不便迫使人们去寻找高技术的有效手段去解决这种不便。
  智能化的停车场即是顺应这一时代需求的高技术产物,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乱停乱放造成的交通混乱,而且可以促进交通设施的正规化建设,同时也尽可能地减少车主失车被盗的忧虑。另外,在技术方面,其高技术性匹配于现有其它智能化系统,具有很好的开放性,易于与其它智能化系统组合成更强大的综合系统,顺应各种综合方式的高级管理。
  停车管理,是针对建设安全文明小区的管理需要,以物业小区内的停车场智能化管理为目标,重点以小区内购买固定卡停车用户为服务对象,以达到停车用户进出方便、快捷、安全,物业公司管理科学高效、服务优质文明的目的。对提高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层次和综合服务水平方面将起重要的作用。
  木兰停车场管理系统是一个以非接触式射频卡为车辆出入停车场凭证、以车辆图像对比管理为核心的多媒体综合车辆管理系统。该系统将先进的2.4G射频卡识别技术和高速的视频图像存储比较相结合,通过计算机的图像处理,对车辆进出进行全方位管理。
  二、设计原则及目标
  1、设计原则
  根据我们对此次停车场系统设计的理解,应在设计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业主车的管理主要着眼于两点,首先系统应能方便业主车辆的出入,使业主可以不下车远距离的时候(9-10M)读卡器就可以完成身份识别。
  (2)临时车:与保安取的联系是临时车管理的一个关键。
  (3)停车场系统必须保证停放车辆的安全,不允许出现恶意驾驶其它车辆出场的情况。
  2、系统设计目标:
  (1)停车场系统设计符合国家及该市停车场管理。
  (2)智能化流程一步步指导用户完成车辆出入场及停车过程,对整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提示,保证车辆出入场的方便快捷。
  (3)高安全性:区别于国外停车场的设计,系统更多地考虑了我国的国情,着重加强了车   辆的静态与动态防范工作,其中静态部分可扩充电子密码锁及报警装置对停泊的车辆加以监测,动态部分则采用图像对比系统来完成出入场车辆图像的动态摄制与对比,最终保证了系统的安全。
  (4)车辆保护功能:道闸根据车辆的通行情况自动升起和降落,并具有防砸车功能,即只要进出场车辆尚在道闸下,道闸将保持其初始状态不会下落。
  (5)采用标准的工业控制系统结构,可根据用户的不同要求组织不同系统的配置,方便灵活。
  (6)安装、调试、维护简单方便,易于更换及检修。
  四、系统设计
  1、设计思路:
  根据以上设计原则和我们对业主需求的理解,我们提供配置如下:
  出入口配置2.4G射频卡读卡机,采用木兰公司ML-T70射频卡,该卡的通讯距离是2-80M,系统选配图象对比,系统实现对临时车辆的安全管理,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浪费,可谓一举三得。
  2、业主车:
  (1)业主可根据需要选配固定卡
  (2)携带固定卡的车辆可以自由出入
  3、临时车:
      进场车辆经确认后,保安给一张临时卡,同时读卡机自动读取该卡信息,并启动图象对比系统完成对车牌号与车辆图象的拍摄,摄像后道闸自行启动,准许该车入场。
  4、性能分析:
      毫无疑问,这种配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可以满足业主的要求,同时还从实际情况出发为系统的扩展预留了相当的空间;
  5、系统的安全性:
      就以上的配置来讲,整个系统的安全性是无懈可击的,图象对比系统一卡一车的对应原理可以保证:同一张2.4G射频卡,只可以携带同一辆车出入停车场。
  五、系统功能概述及主要特点
  1.智能停车场系统具有以下的详细特点:
  (1)使用方便快捷。
  (2)系统灵敏可靠。
  (3)设备安全耐用。
  (4)能准确地区分自有车辆、外来车辆。
  (5)自动化设计,车辆出入快速,提高档次和效率提供优质、安全、  自动的泊车服务。
  (6)节约管理人员的费用支出,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2.系统基本功能及特点
  (1)射频卡具、防磁、防静电、无磨损、一卡多用等特点。
  (2)制卡、发卡,及所有射频卡的制作、发放、挂失、补发、注销等。
  (3)停车场车辆管理以及进入信息的统计、分析、汇总、打印等,实现分级别、分区域、分时段管理。
  (4)进出点监控管理,包括停车场进、出口以及重要出入口,可以在指定时段按授权进入允许的停车地点楼层或地段。实时监控,随时设置统关、统开,或指定若干通道开关,可随时查询、统计、分析出入信息档案。
  (5)根据停车场射频卡的读卡信息,警卫或服务员定时将电脑中的记录调出检查,以确认各车主的身份和报告平安。
  (6)射频卡操作刷卡无需接触,远距离就能识别到,操作更为方便。
  (7)全中文菜单式操作界面,操作简单、方便。
  (8)独特的车牌号录入,大大提高停车场防盗措施。
  (9)车辆入、出全智能逻辑自锁控制系统,严密控制持卡者进、出场的行为符合“一卡一车”的要求。
  (10)具有防抬杆、全卸荷、光电控制、带准确平衡系统的高品质挡车道闸。
  (11)高可靠性和适应性的数字式车辆检测系统。
  (12)防砸车设计可保证车辆在闸杆下停留,闸杆不会落下,或即使杆轻碰到车辆道闸也会停止动作并自动启杆。
  (13)车场管理包括:地下车位分配管理、出入管理等。
  3.主要特性
  选用木兰图像型感应式射频卡电脑管理系统主要优点为:
  (1)树立全新的物业管理形象
      现代化的高科技产品的使用,一定会使企业的物业管理形象和知名度得到很大的提高。采用自动控制管理系统,无论从产品的造型方面,还是自动控制所带来的先进性及管理的科学性,都将给物业管理树立起良好的形象,使企业成为科学管理的楷模。
  (2)安全管理
      一卡一车,资料存档,保证车场停放车辆的安全。人工发卡、收卡,难免有疏漏的时候,因为没有随时记录可查,丢车或谎报丢车现象时有发生,给停车场带来诸多麻烦和经济损失。采用自动控制管理系统后,用户均在电脑中记录了相应的资料,卡丢失后可及时补办。进出记录也可随时查询。同时在配有图象对比设备下,各类停车卡均有车牌号码存档,一卡专用,车牌不对,电脑随时提示,并提出警告,不得离场。
  (3)防伪性高
      射频卡技术含量高,保密性极高,加密独特,不容易仿造。
  (4)耐用可靠
      根据多年设计、安装停车场系统的实际经验,我们设计的停车场系统在设备选型上选用了适合各种车场管理的耐用可靠设备,在工程施工质量上做到严格施工要求;在软件和系统设计上为贵车场提供了一套最严格、最先进、易用、便于维护和运行可靠的系统;既降低操作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减轻劳动强度,又提高工作效率的现代化管理系统。
      我们保证从工程质量和售后服务、价格等多方面给予客户最优的服务以及最优的价格,以确保客户在停车场自动化系统上的投资利益,使客户在物业现代化管理上更上一个新台阶。
  4.图像识别系统
      木兰智能图像识别系统是将世界上最新一代的车辆综合识别技术(射频卡+图像识别)引入停车场智能管理系统,并形成以计算机网络管理与控制为核心的一体化高科技产品,具有高效、准确、安全、可靠的技术性,它的出现令停车场管理系统如虎添翼,更有效地杜绝了偷车、盗车现象,使停车场管理者和使用者得到最大的安全保障。
  本系统彩色摄像机安装在进出道口,车辆进场读卡时,摄下车辆图像,经电脑处理,将车主所持卡的信息一并存入电脑数据库。当车辆出场时,摄像系统再次工作,摄下出场车辆,调出进场时的图像,同时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确认,有效防止车辆被盗。管理人员可以随时监视出口的状况,此系统为目前最先进水平。
  图像对比系统组成
    该系统主要由高清晰度带背景光补偿摄像机、广角自动光圈镜头、防护罩、室外支架、聚光灯、视频捕获卡、图像处理软件等组成。镜头采用自动光圈,便于图像信号自动调节图像的亮度,广角型是为了扩大摄像的范围。聚光灯用在当环境光线太暗时,提供摄像照明用。视频捕捉卡具有图像抓拍,图像压缩存档
  图像识别系统主要功能
  (1)防止盗车:图像对比与射频卡配合使用,彻底达到防盗车的目的。
  (2)“一卡一车” :严密控制持卡者进出停车场的行为,符合“一卡一车”。
  软件部分
  其基本的功能包括:
  a、查询、更改资料
   (1)查询各种相关资料。例如:车辆出入时间等。
   (2)主管级以上操作人员可更改相关资料。例如:当要换卡或补卡时可以对信息进行修改等等。
  b、可选打印报表
  打印出以往记录(车辆的进出日期、时间及缴费情况)
  c、任意级操作员制
   (1)软件系统分操作员级、超级管理员的不同级别。操作员级的所能操作的功能由超级管理员设置,不同级别对应着进入软件系统的不同密码,故软件系统具有良好的保密性与可靠性。
   (2)不同等级的操作人员进入软件系统后,能实现不同的功能。操作员级只能实现基本功能;主管级能实现包括操作员在内的其他一些功能,且能修改操作员密码;经理级是最高等级的操作人员,能实现包括操作级、主管级在内的所有功能,并可修改全部操作人员密码。
   (3) 软件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及资料保护性。
  2.系统组成结构图
  3.系统的工作原理
  1)大门车辆管理
  固定卡
  装有2.4G射频卡的车辆进入读卡器识别范围,读卡器自动读取射频卡信息并把信息发给控制器,控制器再将信息发给系统中心进行进行核对。同时系统还将摄像机拍回来的车牌号进行核对,两者都准确,系统发出指令给控制器,控制器就发出指令让道闸升起。档杆下面有地感线圈,当车辆还在地感线圈上时,档杆不会落下,当车辆完全经过地感线圈后,地感把信息传给控制器,控制器控制档杆落下。
   出门过程跟进入过程一样。
  临时卡
   当车辆进入时,保安发一张临时卡给司机,司机携带这种卡进入小区,其过程跟持有固定卡的车主一样。
   当车辆出门时,临时卡就失效,归还临时卡,保安通过手工的方式把道闸升起,车辆离开。

信号调制方式
GFSK
通讯速率
双向1024Kbit/s
工作频率
2.45GHz
最大输出功率
0dbm
位误码率
10-9
静态电流
小于2µA
工作电流
小于15mA
使用寿命
大于2年锂电池
工作湿度
小于85%
存储温度
-40℃ ~+80℃
工作温度
-30℃ ~+65℃
震动
10~2000Hz 15g 三个轴
抗电磁干扰
10V/m 0.1~1000MHz AM调幅电磁波

参数
规格
信号调制方式
GFSK
频率
2.4 - 2.45 GHz
发射功率
≤3dBm(可用软件进行调整)
天线极化
垂直
读写区域
全向范围
微波通讯距离
2–~80m
微波通讯检错
CRC16循环冗余校验
通讯加密
面谈
位误码率/B.E.R
10-7
电 源
24V DC(MAX 500mA)
通信接口
RS232/RS485/WEIGEN-26/TCP/GPRS
波特率:9600-115200,
使用温度
-40℃—+80℃
保存温度
-60℃—+80℃
抗电磁干扰
10V/m 0.1-1000MHz AM调幅电磁波
可靠性
MTBF≥70000小时
工作寿命
15年
  3.自动道闸
  技术参数
   * 机箱类型:外观可选
   * 长度:0 ~ 6米
   * 升降时间:1.5 ~ 6秒可选
   * 工作原理:皮带轮传动
   * 通讯协议:RS485接口或地感检测保护装置
   * 箱体尺寸:340×290×1030mm
   * 使用环境温度:-35度 - +80度
   * 工作相对湿度:< 95%
   * 工作电源:AC220V/150W 电机功率:300W
   * 机身净重:65kg
   * 适用温度:-30℃ ~ +85℃
  机械特点
    * 外形美观大方,结构小巧,箱体采用不锈钢等,坚固防水
    * 采用电动机的减速机构、传动机构来实现闸杆的升降
    * 采用具备软件陷井与硬件看门狗的单片机控制,永不死机
    * 采用精密的全自动平衡机构使任意位置静态力距为零,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小驱动功率和延长机体寿命
    * 箱体采用先进的防水结构及抗老化的室外型喷塑处理,坚固耐用,不退色
    * 配上地感检测保护装置,以及先进的压力电波检测技术,可有效防止砸车现象发生
    * 闸杆升降平缓、可靠、升降时间<6秒,当闸杆长度超过4米时,一般需要安装叉杆
  电气特性
    * 集光、电、机械控制于一体,操作灵活、方便,使用安全、可靠
    * 采用磁感应霍尔器件进行行程控制,非接触工作,永无磨损偏移.
    * 采用光电耦合、无触点、过零导通技术,主控板无火花干扰,高可靠工作
    * 采用升降超时与电机过热保护,防止电闸非正常损坏
    * 采用双重机械行程开关,进行切电总保护
  4.地感
  车辆检测器由一组环绕线圈和电流感应数字电路板组成与道闸或控制机配合使用,线圈埋于闸杆水平后正下方地下10cm处,只要路面上有车辆经过,线圈产生感应电流信号,经过车辆检测器处理后发出控制信号给控制机或道闸。本公司生产的车辆检测器采用的是数字电路多重判断,感应电路不会漂移,无须经常调“零”。
  技术说明:
      线圈总长度应在18 ~ 20米左右,地感线应用横截面大于等于0.25平方毫米的耐高温绝缘线;用切地机在坚硬水泥地面切槽,深度为 5-10 cm左右,宽以切刻片厚度为准一般为5mm;然后将线一圈一圈放入槽中,再用水泥将槽封固,注意线不可浮出地面,在放入线圈时注意不要把线的绝缘层破坏,以免造成漏电或短路.引出线要双绞在一起并行接入地感两个LOOP端,长度不能超过4米,每米中双绞数不能少于20个.
  八、系统工作流程图
  进场系统说明
  固定卡持有者
  (1)携带2.4G有源卡的车辆在停车场处远距离自动识别,无需停车刷卡。
  (2)值班室电脑自动核对、记录,并显示车牌;
  (3)感应过程完毕,发出“嘀”的一声,过程结束;
  (4)司机开车入场;
  (5)进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临时卡车者
  (1)司机将车驶至读卡机前;
  (2)值班人员通过键盘输入车牌号;
  (3)同时保安给司机一张临时卡
  (4)道闸开启,司机开车入场;
  (5)进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出场系统说明
  固定卡持有者
  (1)车辆到门口时读卡机接受信息,电脑自动记录,并在显示屏显示车牌,以确保“一卡一车”制及车辆安全。
  (2)道闸自动升起,司机开车离场;
  (3)出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临时卡车者
  (1)司机到门口处读卡器发出声音
  (2)归还卡片;
  (3)值班人员按电脑确认键;
  (4)道闸开启,车辆出场;
  (5)出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九、工程注意事项
  一.系统布管要求
  ★ 管子的内径一般为工程用线外径的2倍,管子弯通最多不超过2个,如多于2个需要将管径适当放大。
  ★ 一般情况下,要求使用金属管,在电磁场干扰很下的情况下,可使用PVC管。
  二.系统布线要求
  ★ 地下管道主干线布线时需远离电力线、电放线、电磁干扰等干扰源,建议铁管走线,且不要和其它回路的导线穿入同一管内。
  ★ 线缆穿管前应将管内积水、杂物清除干净,穿线时宜涂抹黄油或滑石粉,进入管内的线缆应保持平直,管内线缆不能有接头和扭结,穿好后应做防潮、防腐处理。
  ★ 注意:有强电磁场干扰环境(如电台、电视台附近)则必须将线缆穿入金属管。
  三.系统接线技术要求
  ★ 安装线接口的绝缘层剥离长度应规范,既不可裸露铜线过短造成接触不良,也不可裸露铜线过长造成设备短路损坏,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裸露部分一般应在5mm左右,并拧紧为一股,再插入接线柱孔内拧紧。
  ★ 最好将线头上锡或采用专用的压线夹头来进行接线。
  ★ 每股线必须用线扎,每根线必须用标签标识来源。
  四.设备安装固定要求
  ★ 设备在安装时必须根据木兰提供的安装图纸要求进行安装。在固定方面,要求做到坚固、可靠、平整。
  ★配电箱应安装在避免潮湿、灰尘的地方,尽量给每个强电设备安装一个空开,至少该系统能有一个空开。
  五.施工配合步骤
  ★ 每一个项目必须有至少一名受过专门培训的技术负责人。
  ★ 布线前,确认布线方式是否符合要求,必须与本公司技术人员或本公司认可的技术人员进行书面确认。
  ★ 安装前,必须核对所布线是否符合系统要求,并在详细阅读有关设备说明书后方可进行安装。
  ★ 调试前,技术负责人必须对设备线路进行复查,然后进行调试。
  ★ 严禁带电时对设备或设备上器件进行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