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水泥计数器,有个继电器(一个常开触点,一个常闭触点),怎么与皮带传送机连接,能够实现达到预定计数后,皮带机自动停止?
能否,直接将用一个二芯线与传送带电动机(380V)的电源相连?
求指点...

网友A:
这个应该画个图比较好,不过偶不会画图啊!
主要就是利用计数器的继电器控制皮带的启停。

楼主:
能否在详细点,计数继电器与电动机之间,需不需要再加个开关什么的?还是直接与电动机连接?

网友B:
继电器直接连电动机??你不怕出事情就直接连上去吧,其实很简单的,你在继电器和电动机之间加个接触器,接触器连电动机,你在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通断就好了

楼主:
那么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和常开触点,是不是只需要用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www.yidingmofen.com 帮忙看下这个

楼主:
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不太难,但是真心不会。。。
求指点 qq:434456317

网友D:
使用计数器的常闭触点串接在皮带机的控制回路中,相当于把计数器的常闭点当作停止按钮使用,但首先你确认该计数器的常闭点在达到计数设定值时能断开,但在计数器复零时又恢复为闭点状态

楼主:
谢谢!有所明白了。。。

楼主:
接触器是正泰CJX2-18  正面分别是 L1  L2 L3 13NO     T1 T2 T3 14NC

L1 L2 L3 接主电源380V的三根线
T1 T2 T3 接电机
CJX2-1810接触器的A1接零线,A2接在计数器的常开(或常闭)触点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0311739.html
上面是百度上找到的,不知按他说的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
“CJX2-1810接触器的A1接零线,A2接在计数器的常开(或常闭)触点”
A2,之所以接在计数器上是不是为了,使线圈形成一个回路,形成220V电压。。。?

网友E:
计数器控制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F(2013-02-14):
HQ-210水泥计数器,有个继电器(一个常开触点,一个常闭触点),常闭触点用来连锁控制皮带传送机;常开触点用来连接电铃,提前量示警的。
常闭触点的串联在交流接触器的二次控制回路里,接220V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

附件里有电路图,你看下。